炸鸡以后幸运抢救了电机

楼主(2014-04-01):
那天手痒痒,跑到公园去玩刀锋,结果一走神飞到树后面去,视线被遮挡看不见了,想加油门拉杆带起来,结果判断失误,直挺挺的坠了下去。。。带着大油门,大油门,大油,大!!!
立刻跑去找,被老张笑话了,找到飞机以前,心里还在想完了,基本全废。。。
结果,看到飞机后,感觉没有那么严重嘛,就是螺旋桨和桨轴浆罩不晓得炸哪里去了,螺旋桨还能在地上找到几个粉碎的碎片。。机身没任何问题,机头泡沫稍微有点点受到撞击,但基本没变形。没碎裂。
仔细一看电机,完了,表面已经看出电机变形了,而且用手转动,已经转不动了。。心想,换个电机,换套桨还能飞。。
回家各种检查。。除了起落架罩破损,电机往前的的部分和电机需要更换,其他的没有任何问题,心里还是佩服FMS,确实结实。。

网上订件去吧。。大小都订完了。第二天心血来潮拿下来研究电机,拆下来看看,估计没戏了,使劲还能转动一点点,明显感觉到里面的摩擦。。
想着反正废了也是废了,就打开探个究竟吧。。当学习了。。
拆开以后检查了电机轴,发现没有变形,我就纳闷了,难道是机壳变形严重?轻轻敲打几下以后,这铝合金的东西还真结实,压根没变化就打算丢掉了。。
突然想到再装上试试,想到上面有两个可以固定的螺丝,我就试着调整螺丝的松紧,左边紧紧右边松松,要么右边紧紧左边松松。。嘿,你别说,奏效了,电机能转动了,而且只有轻微的摩擦声音。。
于是我继续调整。。最后,电机完全可以自由转动而且无异响。通电让电机启动,高转低转都没问题,中心轴也完好。。心想,靠,竟然修好了。。哈哈。。真的是很庆幸啊。。
马上上图。。

网友:
炸的挺严重的!

网友A:
我的一次是螺丝卡到电机里了,用手转转不动,吓坏了,拆下来后螺丝自己调出来了,误会一场。

这是特技机吧,好飞不???

网友:
电机都变形了,转动的时候会不平衡,产生振动的。

网友B:
动平衡已经完全破坏,飞行时电流会大不少。。。。继续使用需随时小心烧毁动力设备。

网友:
变形了还是不要用的好,新的平衡都不一定好,更别说成这样了

网友:
玩开心就行吧。。

网友C:
既然动平衡破坏了,就不要用在飞机上了,倒是可以做个震动棒,按摩用一定不错。

网友:
炸过就炸过……会影响性能……四轴电机最明显………振动

网友:
都变形了,得多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次是螺丝卡到电机里了,用手转转不动,吓坏了,拆下来后螺丝自己调出来了,误会一场。

这 ...

飞是好飞,就是舵量很灵敏,要细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平衡已经完全破坏,飞行时电流会大不少。。。。继续使用需随时小心烧毁动力设备。

哦,好的,反正已经买了新的,这个留着看看还能干嘛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动平衡破坏了,就不要用在飞机上了,倒是可以做个震动棒,按摩用一定不错。

注意不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