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快旋转

楼主(2014-04-01):
请问玩过KK的老鸟,一给油它就旋转,油门越大就旋转的越快,是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检查电机转向及桨是否正确

楼主:
机头左电机接m1右为m2顺时针接下。m1m3顺时针转m2m4逆时针没错啊。

网友:
电机方向对了没?

网友:
一般来说,是桨装错了

楼主:
检查好几次了,都没错啊!谢谢我再摸索摸索

楼主:
泡泡的视频也看了N次了,最后面他飞行前做的那个升降最低方向打到最左选择飞行模式要做么?jj默认不是X模式吗?

网友B:
摇杆的中位设定做了吗?

网友C:
以上楼层的意见都测试过了并且能确认都不是这些问题的话 那估计就是方向陀螺的问题了 如果不想退换,可以尝试这个非常规方法, 把方向感度旋钮对应旋转方向开到最大,然后用辅助微调和舵量微调来抵消旋转试试吧,因为KK没有罗盘 所以它是可以用微调来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杆的中位设定做了吗?

也设置好啦!还是飞快的旋转,飞就飞的起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上楼层的意见都测试过了并且能确认都不是这些问题的话 那估计就是方向陀螺的问题了 如果不想退换,可以尝 ...

嗯!这个没试过,再不行就去换个控了。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上楼层的意见都测试过了并且能确认都不是这些问题的话 那估计就是方向陀螺的问题了 如果不想退换,可以尝 ...

以找到问题在那里了,是因为有个陀螺虚焊了!重新焊接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