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灯K8 出现了个问题 求教!

楼主(2014-04-01):
我想请问一下 双灯K8  就是刚通完电 然后K8自检通过, 我反复的摇尾舵机方向杆 然后K8又再一次的重新自检了 是什么原因会这样呢?
我上次就是因为这样炸鸡了。机子通电 K8自检过,然后上天 打一个自旋转,再打个自旋转 然后飞机就失控了 掉下来的时候 K8 处于自检的状态 应该是因为我打了2次的方向舵才会重新自检了。
不知道各位模友手上的双灯K8 如果反复的打方向舵机 会不会重新自检,当然也不是每次打都自检 只是偶尔,上次炸了一下 现在飞飞机都要开始一顿猛打方向杆后才敢上天,就怕在天上自检失控。

网友A:
都这样的,人家做自旋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网友:
反复打是打几次和多久啊,我用双灯飞480还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
水平练够了,就上V B嘛,我现在是黄金战士,练练 炸炸,玩好了还是要上正牌VB的。

网友B:
不接舵机打舵试试,或者上去K8看日志,看日志说什么。

网友:
我2K8,1GV8000,均没有遇到楼主所说的情况,感觉你的K8有问题。

网友C:
供电不足吧 舵机顶死电流大 供电不足重启

网友:
楼上所说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憋舵电流过大,bec供电不足,k8断电后舵机停止工作,供电足够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这样的,人家做自旋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啥叫都这样啊! 那不是只要打尾舵都要自动重启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不足吧 舵机顶死电流大 供电不足重启

想请问下 如果真是供电不足导致重启的话 该怎么进行解决了,还有就是 并不是每次打方向舵K8都重启的 有时候会 有时候又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舵机打舵试试,或者上去K8看日志,看日志说什么。

不打舵机 全好的, 但是飞上天不可能不打尾舵吧,我上次 打了2下尾舵 它直接失控掉下来 K8正在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舵机打舵试试,或者上去K8看日志,看日志说什么。

还有 想请问下 K8的日志去 哪里看  刚用没多久 不熟悉

网友:
修改尾舵行程,不让尾舵顶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