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各位前辈请教3d机拉力线?

楼主(2014-04-01):
请问这款HUMMER EPP 3D飞机用调拉力线吗?

网友:
悍马啊,希望它在空中也像悍马一样,摔不坏啊

网友A:
自己搞一点右下拉!

网友:
反正我搞3d从来不拉 直接按中轴线装 因为你倒飞侧飞又怎么算拉力线呢?

网友:
这鸡鸡我也有一架  始终感觉不怎么好飞  装机不容易装好

网友B:
悍马确实耐摔!就是重心调节有点困难!调节好后很不错的3D机哦!

网友:
飞机的调试非常重要,方方面面调试不到位会造成操控难。
我朋友有架EPO的F3A,装机时电机位置有问题,一直没有飞起来,
后经反复折腾调试后才得以上天。

网友:
悍马耐炸

网友C:
我用前缘后115mm中心。没下拉,一奌右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悍马确实耐摔!就是重心调节有点困难!调节好后很不错的3D机哦!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前缘后115mm中心。没下拉,一奌右拉

谢谢前辈提供宝贝意见,下午回家进行调试。

网友D:
我也有一架   飞了两次都以炸机结尾    希望楼主加我 互相探讨Q28997730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架   飞了两次都以炸机结尾    希望楼主加我 互相探讨Q289977303

是秒炸还是飞了一会没控制好炸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前缘后115mm中心。没下拉,一奌右拉

有人说不用,做拉力线后做动作不行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秒炸还是飞了一会没控制好炸鸡了。

可能是没控制好 还有重心问题  这个飞机的重心不好找   楼主能加我吗  聊聊

网友:
这个悍马飞两架了,没有设过拉力线呢

网友E:
这个起飞重量600多g,用xxd2217 kv950 1147桨3s1300电池 动力1:1多点,有点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起飞重量600多g,用xxd2217 kv950 1147桨3s1300电池 动力1:1多点,有点弱

我用的是xxd2217 kv950 1060桨3s2200电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起飞重量600多g,用xxd2217 kv950 1147桨3s1300电池 动力1:1多点,有点弱

用XXD2217 KV1250 会不会动力强一点呢?

网友G:
我用朗宇2216 KV1100  发现3S1300的电池根本压不住头,只能用2200的。这个飞机只能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朗宇2216 KV1100  发现3S1300的电池根本压不住头,只能用2200的。这个飞机只能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你把电池尽量装前头也不行吗? 您这个看上去好像是重心的调节问题呢。

网友:
刚装好飞了6电,很好飞,没又拉也没事,一点点下拉就行了。用的1000KV+1060+1000mah,很好飞,重心在碳杆往后1.5CM的样子

网友:
特技机我只带右拉,不做下拉

网友:
这个飞机很好飞,我一直在飞,重心调节也不难,只要把重心控制在机翼碳杆后一指的位置就可以了,建议配置用朗宇x2216 1250kv 3s电池,很暴力的!

网友:
我的头部加了铅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XXD2217 KV1250 会不会动力强一点呢?

这个飞机是慢速机,不用太高KV值得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XXD2217 KV1250 会不会动力强一点呢?

11寸会过载,1250只能10寸桨,速度能快点,动力估计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xxd2217 kv950 1060桨3s2200电池!

敢打包票这个配置3d困难,2200的电池太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一点右下拉!

请问一下,“右下拉”中的“右”是从哪个方向看啊??今天被反扭搞得半死,起飞的时候机尾对着我,飞机向左侧翻,就是逆时针转,秒炸了

网友:
一目了然

网友:
3D板机,不要任何拉,越拉越不好飞

网友:
所有3D板机都需要右拉,不拉不可能好飞

网友H:
这飞机我飞了两架,朗宇X2212KV980+1047 3S1300,起飞重量500多克,好飞得很,打表计时吊机足足5分钟,下来单体3.75v,谁说动力不够?!3D机要往轻了整,动力配置满足飞行需求就好,越重越不好飞。这飞机右拉是要做的,不然飞常规动作感觉和怪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飞机我飞了两架,朗宇X2212KV980+1047 3S1300,起飞重量500多克,好飞得很,打表计时吊机足足5分钟,下来 ...

谢谢了,我是个新手,飞机炸了好多次,炸完修,完了再炸。现在小灰机已经伤痕累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飞机我飞了两架,朗宇X2212KV980+1047 3S1300,起飞重量500多克,好飞得很,打表计时吊机足足5分钟,下来 ...

前辈,您好。

我知道,3D机的动力和重量是矛盾的。
我看了一下,朗宇X2212KV980+1047 的数据,11v的推力只有870G,而起飞重量500多克,推重比可能只有1.5-1.6。(比起X2216KV1250来说就小很多。)

请问,3D机要的最佳推重比大概是多少最好呀,推重比是越大越好吗?

网友:
1:1.2就能吊机了,没有什么最佳推重比之说啦,够用就好,关键是看控制手法,只要动力的瞬间爆发力够就可以,吊机的时候不一定要固定油门在某个值,上下来回的抖动油门,靠瞬间爆发力保持高度,同时也产生间断性的爆发气流洗过舵面,让飞机可控,我不是什么高手,但是我是这样实现吊机这个动作的,你可以去看看TOC的飞行录像,人家做失速动作和吊机的时候,仔细听发动机声音,也是间断性的。一阵一阵的,其实飞3D,油门控制很重要的,动力小了控制不好,动力过大了,就是脱缰的野马,你不一定能驾驭,还得通过油门曲线来调整。电动的东西,配置上不要追求极端,很容易进入“为了追求动力而使用大设备造成重量过大,翼载荷过高飞机难飞,然后又觉得动力不够”这样的死循环。

网友(2014-05-09):
3d机是不用考虑拉力线的,因为需要考虑正、倒、侧飞各种情况下的拉力线,所以比较中立的拉力线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飞机我飞了两架,朗宇X2212KV980+1047 3S1300,起飞重量500多克,好飞得很,打表计时吊机足足5分钟,下来 ...

这机我有,不炸机但感觉3D不好飞,机头轻,必须2200电池顶最前面才配平,太重了,,可能和我两个尾舵机装后面位置有关,,理想状态用3S800电池,450克以下飞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机我有,不炸机但感觉3D不好飞,机头轻,必须2200电池顶最前面才配平,太重了,,可能和我两个尾舵机装 ...

此机个人感觉唯一缺点就是垂尾小了点,其他还不错,3S850电池好是好,轻不少,但是作为入门级的3D机,还是3S1300的电池通用性高点哦。

网友(2014-06-09):
小飞机不做拉力线也行!这飞机入门3d不错很好飞我飞过两架很耐摔就是吊机太困难不知道卖家视频里的吊机是怎么吊的

网友:
这飞机吊机好吊,侧飞要难一点。

网友(2015-01-15):
这飞机我也买来飞过,感觉不太好吊机,飞航线还不错。要练吊机还是水星好!

网友(2015-03-12):
直线就行

网友:
3d机不需要右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