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电池外场充电方案完美解决

楼主(2014-04-01):
在论坛看了不少精灵2电池外场充电方案的贴子,但是自己的PL6却无法实现无平衡头定压定流输出,研究了很久,最后还是买了2个降压定流模块,69一个也不是很贵(便宜的只能降压不能定流输出),然后按论坛的方法用Trax的头子做了连接线,并利用PL6的并充板完美实现电站外场充电(并充板不插平衡线的话输入端插那个接口都是可以的)。定压模块我调成12.65V5.5A,一个小时左右充一块。为此我又购入了三块原厂电池,这下外出可以爽拍了!(外场电站我用的是4s的磷酸铁锂电池)另外还要说明一下,本来新买的电池打算试一下那种副厂530元的电池,但是一想到1W多的设备在天上飞,压力就特别大,生怕电池问题炸了,故还是买了原厂电池,不能给大家当先吃螃蟹的人了,不好意思。

网友A:
不错,充电供给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充电供给电压是多少伏?

充电给电电压貌似只要比12.65V大就可以,最大支持30V。但是最好给电电压大于13.65V,有1V的压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给电电压貌似只要比12.65V大就可以,最大支持30V。但是最好给电电压大于13.65V,有1V的压差。

平衡口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C:
谁说pl6没有那个功能?自己好好去看看高级设置部分吧

网友B:
知道原理了,能PM一下定流器的链接吗,直接接电源就可以实现了。谢谢

网友:
还有我个人觉得精灵2的电池应该是有电流限制的,因为如果按照4A(自带充电器)给电池充电平常50%开始冲,时间应该小于1个小时,但正常充电时间都大于1个小时,但自带充电器只是提供的最大4A的电流,应该是电池里有自带限流的,也就是说,只要有电源大于4A,接上就直接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pl6没有那个功能?自己好好去看看高级设置部分吧

呵呵,如果你能够不插平衡头让PL6检测到电池能够实现定压、定流输出,麻烦告诉我一声,我是实在调不出来才这样做的,我也想用PL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口的问题怎么解决

不需要插平衡头,电池里有充电平衡电路(也就是说电池里有一个小充电器)。精灵2电池就只需要你能提供电压直流12.65V左右、最大电流5.8A的供电就可以自己充电、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原理了,能PM一下定流器的链接吗,直接接电源就可以实现了。谢谢

我买的是这个,你自己拿主意吧。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6489134034

网友(2014-05-03):
对电池害吗

网友:
我有把功率計接上充電過
當精靈充電到4燈的時後 電流非常小 應該是在做平衡
另外我也用過一般充電器帶個轉接頭 設置 3s鋰電 4.4a. 5000mah充電 ok的沒問題
4.4a這數質忘了在哪看過。超過智能電是不給充的

网友D:
楼主,我最关心连电池正负级的头是怎么做的,有没有防反插功能,最好给个图,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说pl6没有那个功能?自己好好去看看高级设置部分吧

是INC+DEC进入,进入Charger Options,调节吗?
楼主是用NIMH模式充电吗?

网友:
用电脑软件看吧

网友:
能存满电吗?之前有朋友说用其他方式充不满。

网友E:
哥们做个教程吧,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最关心连电池正负级的头是怎么做的,有没有防反插功能,最好给个图,谢谢!

把原装电源适配器接头线中间剪断,改接成XT60的头。这样用原装还是其他的充电器,原装充电头都能用了。

网友:
都是 大神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原装电源适配器接头线中间剪断,改接成XT60的头。这样用原装还是其他的充电器,原装充电头都能用了。 ...

谢将军,我想有没有替代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做个教程吧,谢了

教程就没有必要了,只要你去买个Traxxas插头,然后把多于部分剪掉,焊上就可以了,焊接的时候注意正负极,焊接教程论坛里也有,我一下子找不到了。防反插也可以,只需要用万能胶在向外的一面粘贴塑料片加厚,如果插反了插头就无法插进去。这个方案关键在于输入电压最好大于13V,经过我这段时间的使用来看,电压也最好不要大于15V,因为太大那个降压器容易反复重启。至于电池是否充满的问题,反正我已经充了40~50电了,每次上在飞机上监控都至少显示99%,我觉得没有问题。

网友G:
楼主,需要买哪些东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程就没有必要了,只要你去买个Traxxas插头,然后把多于部分剪掉,焊上就可以了,焊接的时候注意正负极 ...

知道了,谢谢

网友:
把马赛克去了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需要买哪些东西啊

需要买Traxxas插头、降压定流模块(输出电流大于10A)、硅胶线。那个并充板不要都可以的,我只是懒得再焊并联线。

网友:
聪明的孩子

网友:
其實充電機選擇Pb模式,設定12V 4A,是可以安全充電的

网友:
好想法!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