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学长 T14SG 能用2S 电池吗

楼主(2014-04-01):
请教 各位 师兄   我有一块  T8FG 的 遥控电池  是 在 格式买的  2200AH 7.4V的     能用在  T14SG 遥控上吗  请多多指教! 感激不尽~!

网友:
futaba14sg 官方推荐用的是镍氢的还有锂铁的,电压范围都差不多,另外电子产品的工程性,决定用锂聚也是可以的,但t8fg适合的电池未必能插入14sg。

网友:
14SG是5.6V的,所以不能用2S锂电。T8FG是7.4V的镍氢,可以充到8V,即使用2S锂电,不建议充满。

网友A:
不要用,锂电池放电电流太大了,容易烧机器,还是用南孚吧,反正我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14sg官方给的 电池 充满电压在7v左右 2S锂聚合物 充满电压 8.4V    能不能用 楼主斟酌吧

网友:
为了保险起见建议用官方推荐的电池和电压范围

网友:
用li-fe吧,原设计就是铁锂电的

网友:
很奇怪,14sg原厂电池上面写着Li-ion ,型号为FT2F1700B

这不是锂离子吗??但中文说明书上写铁锂,副厂电池也是铁锂,真奇怪

网友:
只能说慎重。我曾经有个2801pro,正常9.6伏,我用3s锂电12.6伏没问题。电子配件一般额定电压比工作电压低一些。但是不是绝对的。另外,就算能用电量显示、报警啥的肯定是不正常的,超出人家的范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锂电池放电电流太大了,容易烧机器,还是用南孚吧,反正我用的就是这个

14SG貌似不能用南孚吧?没装干电池的盒子……

楼主:
格氏旗舰店客服  推荐  的电池       格氏旗舰ACE镍氢电池2/3A 1600mah 6v直排 jst futaba14sg 发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SG貌似不能用南孚吧?没装干电池的盒子……

那就买一个盒子啊,TB上几块的多的是,可以定做的。

网友:
14SG不能用LiPo的,电压太高,但是可以用LiFE电池,我有多几块全新的,LZ有兴趣PM我

网友:
那么贵的遥控,不要损失在一个电池上

网友:
li ion 只是说锂离子电池,但是没说电极材料,具体到那种电池后面还要有标注,没有标注就量电压吧。

网友C(2014-05-14):
原电镍氢,充满7.2伏左右~2s锂电,充满8.4伏~我简单试了下,可以用,也不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