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H4 680机架 20分悬停配置,供大家参考。4s4200mah电池

楼主(2014-04-01):
机架H4 680
电调 铂金30a
电机x4108s   480kv
飞控 naza v2
电池 力牌 4s 4200mah  30c
遥控 devo 10    接收 1002
桨 dji 1555 碳纤

飞行环境
起飞重量1800g+   (记不清具体了)北风3-4级
温度20
低压保护 3.6v

gps模式下脱控悬停  20分钟 红灯亮起,降落

网友:
人少的地方沙发没有人坐,我先坐着先。

网友A:
机架UAV H4 680
电调铂金30a
电机x4110s 340kv
飞控 naza v1
电池 6s 8000mah 自组
遥控 devo 10 接收 1002
山寨dji 1555 桨
飞行环境
起飞重量2750g+ (称过)东北风2-3级
温度23
BB响3.6v
gps模式下脱控悬停 32分钟 响起,降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架UAV H4 680
电调铂金30a
电机x4110s 340kv

请问是否记录实际放电或者充电量呢,你这个配置很有吸引力~
我的
650四轴
4108 380kv
6s 5200,3.6带负载下来
重量2400g
飞25分钟~双电并联10400
起飞3150克
飞35分钟
不过电机可能负载比较大了,悬停都很烫,基本上没有实用价值,只做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否记录实际放电或者充电量呢,你这个配置很有吸引力~
我的
650四轴

一个电芯我20A放电,4.2放到3.0能放8170mah,放完回压3.46。
4.2开始放电电压掉到4.13,306b显示内阻1到2之间,某DIY内阻仪测得内阻1.4到1.6
单块214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芯我20A放电,4.2放到3.0能放8170mah,放完回压3.46。
4.2开始放电电压掉到4.13,306b显示内阻1到 ...

我的意思是说你飞32分钟那一次的实际用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说你飞32分钟那一次的实际用电量

没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架UAV H4 680
电调铂金30a
电机x4110s 340kv

请问您飞控的感度是多少?

网友:
这个简单 的

网友:
视频呢?,还是发我的看看,机架680轴距,折叠机架,朗宇4112s电机400kv,铂金30a电调,1555碳桨,5200 6S 电池(主要电池才240元),空机 4.6斤,有点暴力飞21分钟 ,视频证明

楼主:
视频倒是有,录了1分钟。估计20分钟原地定点,没人能坚持看完

网友C:
大家都没注意我在移动发射塔下飞,还有更鸟的,昨天没装BB响,把电池放电到3.0V ,从5米高掉下炸机,吓,,零损失(脚架断了3CM,后来把4个全部锯短 3CM ,变矮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没注意我在移动发射塔下飞,还有更鸟的,昨天没装BB响,把电池放电到3.0V ,从5米高掉下炸机 ...

我的也是摔过一次,现在脚架估计跟你一样高

网友:
哈哈~~这个脚架确实细了点,锯短后能用,但挂狗台矮了点

网友D:
我用的V3508。4s电。算起来力效没你的高啊。

网友:
恒力4822KV 490,1555碳纤桨,挂gopro3云台 ,10000MAH 4S飞行 30分钟3.6V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