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 308duo 4010duo Pl8 有什么区别,哪个好。

楼主(2014-04-01):
ICharger 308duo 4010duo Pl8 有什么区别。

电池越来越大,IMAX B8 只有7A 的充电速度,外场和家里都不够用。想买个充电器,淘宝了半天头都大了。

还是请前辈们指点一下吧。外场 家里 都用。。

网友:
据说4010已经不售国内了,只剩下308和PL8,各位写手,可以出来PK了。。。

楼主:
4010 淘宝上还可以收的到啊。。不卖了,是东西不好还是以后就没售后了啊。。

网友:
4010 X宝  有售后

楼主:
那是308好 还是4010好啊,她们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308好 还是4010好啊,她们有什么区别啊

程序完全一样,区别就是30/8和40/10的区别,308功率比4010小700w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308好 还是4010好啊,她们有什么区别啊

当然是4010更好了,4010能以40A电流充最大10S电池,308只能以30A电流充最大8S的电池,而406却是以40A电流只能充最高6S的电池。看你的电池是几S串的了,如果是10S电池,必用4010才搞得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4010更好了,4010能以40A电流充最大10S电池,308只能以30A电流充最大8S的电池,而406却是以40A电流 ...

有用10S电的吗.大部分都是6S或者12S吧.
4010比406浪费了一点.

网友:
土豪用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用10S电的吗.大部分都是6S或者12S吧.
4010比406浪费了一点.

我就用10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用10S电的吗.大部分都是6S或者12S吧.
4010比406浪费了一点.

所以断言,406比308或4010更受玩家青睐。
当然或许马上会有4012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断言,406比308或4010更受玩家青睐。
当然或许马上会有4012出来。

错!最新目标6016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最新目标6016

这得多少瓦的电源才带得动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最新目标6016

哇,双通60A充电。。。无敌啦

网友:
搜一下PL8,4010,308,206之类的帖子不就知道好不好了。论坛很多讨论贴

网友(2014-05-15):
关键是平衡电流不同吧?记的308是1,2A,PL8 1A  ,4010 好像也是1A,平衡电流大肯定好一些啦,充一些平衡性不好的电池平衡得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