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SUV等各路大大:Deviation4.0.1,能否实现“通道保持”功能??

楼主(2014-04-01):
华科厂家一年,还有新生厂家,2个月过去了:

—通道保持 这么个底层功能,居然还没改进出来。

近闻Deviation4.0.1出来了——

“通道 保持” 功能 —— ??——能实现吗 ???

具体说:就是 通过拨动某个开关、来 冻结 CH3,CH6 的数值。

例如:直升机 在悬停的时候,我 拨动 某个开关:这时候

CH3 ,和 CH6 就 保持不变 —— 哈哈 可以防止误操作

***************************************

广义点说: 被冻结的通道 可以由用户自己设定,不仅限于CH3,CH6

更完美的做法是:当 被冻结的通道 出现了 摇杆位置变化 超过 2%

D10 就应该 :“笛笛笛” 的 发出 警告 声音。直到 用户 把 摇杆
恢复到 冻结 之前的 位置 (+/- 2% ) 的范围 内 。。。哈哈 完美。

(((((((((((((((((((((((((((((())))))))))))))))))))))))))))))))

请刷过 4.0.1 固件的 模友 给开动脑筋 试试——

设置两个:通道混控:

1:—— 拨动 某开关的瞬间把油门CH3 的数值 保存在一个虚拟通道中。
2:—— 波动 这开关之后(或许延迟0.2秒)把虚拟通道直接输出到CH3。

这样 CH3 的输出,就一直会保持不变 。。。

楼主:
其实是要 4.0.1 支持 “触发器” 功能,就好办了。
不要 开关拨动之后,虚拟通道的数值 还跟随 原始输入变化。(哭)

网友:
er9x可以通过设定来固定通道输出值,同时控制两个我想也可以,你可以问下高手…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设置一个开关来锁定当前通道的值是吧?比如当前是10,锁定后不管摇杆怎样打输出都是10。关掉开关才能重新改变是吧?还有报警声音的设定值在正负2%内,你飞的时候不看控能做到那么精准吗?有5%已经不错了。我的手太粗了,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设置一个开关来锁定当前通道的值是吧?比如当前是10,锁定后不管摇杆怎样打输出都是10。关掉开 ...

  是你理解的意思。请注意:是“保持”,不是锁定。

保持——是保持 当前的 动态数值。。

至于 +/-2% 杆位 报警,当然是 更完美的 功能。

———————————————————————

例如:直升机 或者 多旋翼 正在 悬停。。。

俺(左手油门)想打方向舵:让飞行器 原地转个角度,
手操作方向杆 多少会附带把:油门(螺距)给糟蹋了,

于是飞行器就会上下误动,这就需要 油门、螺距的通道保持。

由于飞行器每次飞行的载荷重量不一定一样,所以无法机械
的使用“油门锁定”功能。(锁定还只能锁定在50%之下)

网友B:
设四个"通道保持"开关实际上会使你忙不过来的,操控难度并非你想象那么容易。早期的遥控器就是四个单独操纵杆,忙不过来才遭淘汰的,而且今后的发展趋势是一个操纵杆,那你就别玩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四个"通道保持"开关实际上会使你忙不过来的,操控难度并非你想象那么容易。早期的遥控器就是四个单独操 ...

你估计 没完全 弄明白。。。

只需要 一个拨动开关:同时去 保持:油门 和 螺距,OK

通常情况下飞 多旋翼或者直升机,就只需要 保持这2个通道。
但是作为一个完善的功能:俺拨动一个开关,可以设置去保持
任意的N个通道。不仅限于 CH3,CH6 。

油门和螺距 得到了保持,飞行器 在天上 可以随便乱玩,
都不担心炸机了。。。(有 廉价的飞控 帮你 定点悬停 。)

网友:
是我理解错了……汗

网友:
用混控 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刚开始研究deviation,貌似还没发现能够读取摇杆状态并且记忆。

网友C:
楼主要的是APm的新的混合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的是APm的新的混合模式吗!

不是。。。

我是在 询问:遥控发射器 的 通道保持 。

就算是飞控性能再好,你错误的给它了 上升 或者 下降的指令,

那 飞机还不是 要按照这个错误指令 上升或者下降。。。

你能保证:你的手:操作‘方向杆’完全不会误动油门(螺距)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

我是在 询问:遥控发射器 的 通道保持 。

其实你可以设个混控给第四通道(尾舵),只需一个开关就能原地转圈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可以设个混控给第四通道(尾舵),只需一个开关就能原地转圈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加混控开关、是可以打转,这还叫“比例遥控”吗!

我想 转慢点,我想转快点,我想转100度,30度 !

其实 据说某些 小日本的 控 就都设计有 ——

——通道锁定,,和、、通道保持 功能。。。

而咱门 国产控 目前 都只做了 通道锁定(油门锁定)。。

其实 这 “通道保持” 从 底层做,很容易的。

网友E:
请问最新版4.0.1是中文吗,还是都是中文版?

网友F:
opentx是完全可以实现,已经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opentx是完全可以实现,已经试过了

先 回15楼:现在的 4.0.1 已经是“多国语言”都支持。

16楼:非常感谢!!——你能否 开贴(配图) 介绍介绍 :

如何 Devo10 刷写 OpenTX 的固件 ??(有中文版更好)

16楼:非常感谢!!——你能否 开贴(配图) 介绍介绍 :

如何 Devo10 刷写 OpenTX 的固件 ??(有中文版更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先 回15楼:现在的 4.0.1 已经是“多国语言”都支持。

16楼:非常感谢!!——你能否 开贴( ...

哎呀真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对不住啊,
deviation和opentx硬件不同,只是opentx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而已

话说的太短误会了,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哎呀真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对不住啊,
deviation和opentx硬件不同,只是opentx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而已 ...

没关系的,其实从底层单片机做这个“通道保持”功能
是很容易的。。那帮 国内厂家 真的是 不思进取 。。。

他们 不做出 这个功能:咱就只好 采购小日本的产品咯。

网友(2014-05-10):
引用 楼主:
没关系的,其实从底层单片机做这个“通道保持”功能
是很容易的。。那帮 国内厂家 真的是 不思 ...

不会设置混控所以在高级模式1设置了混控切到高级模式2发现是这样:
1油门
2CCPM虚拟2
3CCPM虚拟1
4方向
5MIX
6CCPM虚拟3
7MIX
虚拟1副翼
虚拟2升降
虚拟3油

1、通道监控2通道是副翼,混控里面为什么2通道对应的是虚拟2升降??
2、3通道为什么对应的是虚拟3油门,不应该是虚拟3螺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