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云台大家觉得下挂好还是前置好呢

楼主(2014-04-01):
大家探讨下,对拍摄镜头,或者震动这些的考虑来讲,下挂和前置那个比较好

楼主:
以前好像都是下挂的

网友A:
前置好。。。重心好调整,视角大于2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置好。。。重心好调整,视角大于270°

下挂也很方便调重心阿,360度都可以视角更大

网友:
下挂最稳定 前置视角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挂也很方便调重心阿,360度都可以视角更大

下挂式的上下重心不好调,也就是重心升高了,降落时要小心。。。视角,要脚架跟着云台转才行,结构就复杂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挂式的上下重心不好调,也就是重心升高了,降落时要小心。。。视角,要脚架跟着云台转才行,结构就复杂 ...

起落架可以收放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起落架可以收放阿

嗯,但这样会使结构复杂了。。。看专业的航拍机“红蝇头”,就知道前置式是有道理的。下挂式只是一种折中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但这样会使结构复杂了。。。看专业的航拍机“红蝇头”,就知道前置式是有道理的。下挂式只是一种折中 ...

红头是一体设计的,很容易把机头做短,加上云台,但是大部分直升机都不是为前置设计的,机头本来就长,挂了前置后前面太长
我主要还有台京商的260象挂个云台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头是一体设计的,很容易把机头做短,加上云台,但是大部分直升机都不是为前置设计的,机头本来就长,挂 ...

自己改啊。。。我的航拍机也是用600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啊。。。我的航拍机也是用600改的

260比较麻烦,汽油机,也没条件弄侧板

网友B:
直升机航拍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