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大扭矩收索机

楼主(2014-04-01):
自制大扭矩收索机

网友:
差点看成收款机了。

网友:
没看出什么

网友:
求视频演示!!!

网友:
减速电机+电位器

网友:
电动工具的总成改的吧?

网友:
这个要配什么级别的帆船啊?

网友:
可以做吊车收索机了

网友:
需要电位器?舵机?

网友:
特大舵机

网友:
要用什么舵机的驱动电路?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拆了一个电动螺丝批,用其电机和减速器。
还要拆一个普通舵机,用其电路板。配用一个多圈电位器,以反馈旋转位置。另外还要做一未级功放,驱动电机。
这个收索机是一条一米级帆船的配套设备。现在看来还可以做更大的帆船,当然若是用来做模型起重机的卷扬机也未尝不可。
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了一个电动螺丝批,用其电机和减速器。
还要拆一个普通舵机,用其电路板。配用一个多圈电位器,以反馈旋 ...

n牛

楼主:
大扭矩收索机完成了。本想测量一下使用此收线盘时的拉力,但考虑到得先做一套试验装置,相当费时间。只得作罢。拍了两张照片附上。

大扭矩收索机

大扭矩收索机

网友(2014-05-02):
請教多圈电位器是什麼型號?
未级功放要怎麼做?
謝謝!

楼主:
多圈电位器:WXD3-13
                       10k±5%
                        C ±0.3%
采用H桥放大器。用达林顿管或是场效应管都可以。
我舵机的电动机是3.6伏的,但使用4.8伏时觉得比较慢,出力不足。故用了7.2伏供电,多用一片三端稳压电路为舵机前级供电,同时也可供接收机用电。

楼主:
实际上这种方式还可以制做更大扭矩舵机,若有需要的话。我手边还有520电机的动力系统。因为我用的功率管还有很大的余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这种方式还可以制做更大扭矩舵机,若有需要的话。我手边还有520电机的动力系统。因为我用的功率管还 ...

能上个图纸或草图吗。

楼主:
          图一

       图二

这两线路我都试过,图一的前置放大器中的R2改为2k。
R2、R5、R6和Q6为一侧前置放大器。另一侧则是R1、R3、R4和Q5。
图二的线路我也加了相似的前置放大器。
另外用了一片7805三端稳压器件,以便为舵机线路板和接收机供电。
我实际用的是图二。

不好意思,献丑了。若哪位有成功应用的电路我非常想学习学习。

楼主:
图一线路试验时用的是TIP122和TIP127。
图二线路用的是IRL3803。
我觉得场效应管搭的电路效率似乎高一些。
但由于是四只同极性的管子,并且此管的极限电流非常大(140A)。若同侧两管同时导通的话电流会非常惊人。
所以还可以做更大功率的舵机或收索机。

楼主:
不好意思,刚发现图二竟然没有显示出来。
我重新上载了一遍。放大了一点,原来的图太小了。

网友:
这个是用来干嘛的?

楼主:
不明白问得是哪样呢?  请明示

网友(2014-06-23):
舵机的输出扭矩与舵机摇臂的长度成反比,有个想法能不能不用大直径线盘而是用较细的轴来收放撩绳。这样就不会损失扭矩,在满足输出扭矩的情况下就可以减少几级减速这样又可以提高输出轴转速。

楼主:
原理上是对的,但实际上还要考虑到绳索的疲劳强度。通常强度高的索都比较硬,若是在曲率半径较小的条件下承受较大的力随时间延长强度下降会快于柔软的索。所以绞盘直径不能太小。另外业余制作多利用现成的东西改制,以尽可能减少机械加工量。

其实,就是那几个滑轮也不能太小,不然索要经常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发现图二竟然没有显示出来。
我重新上载了一遍。放大了一点,原来的图太小了。

图二3803电路我试过,不能很好地导通/关断.某一区间存在异常的大电流.
但是我都是学网上直接接舵机俩输出线,没有用你图上的前级放大.
如果你有测试使用图二并成功,请赐教.

楼主:
直接用舵机驱动板的输出,的确会有异常大的电流。增加一级放大器,用其控制MOSFET管的输入。由于大电机的启动时的涌浪电流非常大,需要使用比较大的电源供电。

网友(2014-08-16):
学习了,这个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舵机驱动板的输出,的确会有异常大的电流。增加一级放大器,用其控制MOSFET管的输入。由于大电机的启 ...

请教下,如果在原舵机的电机两端直接取信号给MOT管进行放大。有没有影响?
如果可行,就可以利用原舵机上面的电位器进行位置反馈,机械加工的难度小很多

楼主:
如果直接自舵机电机两端子,由于舵机电路版上的那两驱动管较小,驱动电压(或是电流)不足以使H桥对角两管完全导通,另两管也不能完全截止。若是使用MOSFET管的话就会出现两侧的管子都导通的状况,一上电就有非常大的电流,几乎就是电池所能提供的最大电流了。那么扩展的大电机根本就不会转。所以有必要加一级前置放大器,以保证各管子的充分导通和完全截止。同时还可以使用更高的供电电压。

若是换用了体积大于原来的电机,那么原来舵机的机械部分也是无法再利用了。因为输入功率大了很多,原来齿轮的模数太小,不足以承受大功率电机的扭矩,不得不使用较大模数的齿轮。原来那个电位器还是可以用的,关键是取决于你需要的输出角度是否和原来一样。

楼主:
这个收索机由于机械加工能力不足,只能采用直立式结构。现在安装就觉得麻烦很多,所以以后若再做的话一定会做折成两节的,减小高度以便于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