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动四轴的一些想法,期待你的真知灼见

楼主(2014-04-01):
油动四轴的关键是如何用国内现有飞控控浆距的变化,我在想可不可以干脆抛去变距,就在现有四轴的基础上加一套油动四轴,油动四轴负责提供主要升力,不接飞控,由接收机直接控制,而电动四轴则负责提供辅助升力,控制姿态变化,这样一来,电动四轴耗电量减少,从而可能增加航时。

网友:
这不狗尾续貂,画蛇添足嘛。没有任何意义。费那牛劲干啥。直接油直多好。

网友:
结构过于复杂,维护和震动将是主要麻烦

网友:
油动四轴做什么用

楼主:
lanniao发表于2014-04-01 12:08:36
油动四轴做什么用
为了续航时间

楼主:
chenzengwan发表于2014-04-01 11:59:40
这不狗尾续貂,画蛇添足嘛。没有任何意义。费那牛劲干啥。直接油直多好。
油直不及四轴稳定

网友:
之前也考虑很久 油动多轴  用飞空控制桨距不能 APM稍微改改代码就行   关键是 油动后 机械复杂度增高 最后觉得 还不如油直

网友A:
谁说飞控不支持   输出给电调的信号和输出给舵机的信号是一样的  都是PWM   只是频率不同    可以通用

楼主:
Su-27发表于2014-04-01 12:15:28
之前也考虑很久 油动多轴  用飞空控制桨距不能 APM稍微改改代码就行   关键是 油动后 机械复杂度增高 最后觉得 还不如油直
玩魔,不就是一个折腾嘛,否则也就失去魔力了

楼主:
SageST发表于2014-04-01 12:16:05
谁说飞控不支持   输出给电调的信号和输出给舵机的信号是一样的  都是PWM   只是频率不同    可以通用
文中没提飞控不支持舵机啊,只是想多一种油动四轴的方案

网友:
控制舵机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或者说是油电混合动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说飞控不支持   输出给电调的信号和输出给舵机的信号是一样的  都是PWM   只是频率不同    可以通用

你是说飞控改一下PWM频率就能用在变距四轴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飞控改一下PWM频率就能用在变距四轴上?

你用舵机接在遥控器接收机的三通道  或者 接到飞控的输出通道试试   估计都不用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舵机接在遥控器接收机的三通道  或者 接到飞控的输出通道试试   估计都不用改

这么简单?那为什么论坛里还没有人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那为什么论坛里还没有人做出来?

传动结构有些复杂吧   油机的震动  用什么机架   问题多着   飞控部分我感觉可以搞定   可以先试着做电动变距四轴  用电直的电机

网友C:
画蛇添足的感觉,要么就干脆油动,要么就让电动发挥极致。你这混合的控制更难。结构太复杂。重量太大。说实话在目前尺寸的四轴范围内,油动的续航未必会比电动的时间长。

网友:
以前思考过这个问题,后来放弃了。
中心用油动提供主要升力,遥控直接接第3通道。
四个轴仍用电动四轴模式,相当于舵机,主要用来保持平衡和控制飞行。
困难点:
1)震动大,如何解决。
2)油动发动机在中间,飞控怎么放?
3)现在大力量的电机和大容量电池已经成熟,油动的价值还有多大。

网友:
最简单最易操作的就是直接增加套发电机,提供电力, 其它都不需要改变,只是不知道现实中这发电机重量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
油动四轴不接飞控不现实,会不平衡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3621
外国人已经搞定了。电动的变距四轴几年前就搞定了。是一个马来西亚人。用的是4对250尾桨。传动系统好像是450或者500的尾传动。

网友:
按照这个设计,得弄个多大轴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蛇添足的感觉,要么就干脆油动,要么就让电动发挥极致。你这混合的控制更难。结构太复杂。重量太大。 ...

小尺寸油动没意义,大尺寸就怕飞起来要卖房

网友D:
油发动机带个发电机给多轴供电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续航时间

用油一定能提高时间吗?何以见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那为什么论坛里还没有人做出来?

电动变距四轴才出来没多久,现在搞油的已经挺超前了

网友(2014-05-26):
油动四轴很有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