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我的问题有价值一百元的大奖

楼主(2014-04-01):
我有个亚托450PRO V2 机子,改了蝎子6S电机,买了一个蝎子2520电机,好赢50A V3电调,我还用325MM的大桨可以不。有人说改6S电机必须换360MM的大桨,480的尾管尾旋翼,我的意思是不想在投入了,一个练习飞机,没有必要,3S的实在太肉。
回答我问题肯定送100元东西,可以加我QQ188992266.  回答没有用的不送哦。

网友A:
当然可以继续用,我以前360桨没了就用过325的,只不过360的桨浮力大,尾管必须加长,不然反扭力不够锁不住尾,不过听大伙儿说2520费电而且非常暴力,继续用325的桨实在是暴力没处发泄了,而且整机重量大,体验不到最佳飞行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继续用,我以前360桨没了就用过325的,只不过360的桨浮力大,尾管必须加长,不然反扭力不够锁不住 ...

加我QQ,送你东西,

网友B:
我来找找还有没LZ送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找找还有没LZ送漏了的

你回复就送你,

网友:
325当然可以用。 只是动力那么强,换360加长尾管改480飞更爽而已

网友C:
楼主,325桨可以飞,但是换成360桨飞行效果会更好一点毕竟夏利装个宝马的发动机能跑但是发挥不出来发动机的能力啊,对吧换360大桨也没几个钱,也就换个桨,尾管,尾传动就完事了

网友:
那么好的电机都用上了,也不差那几十元的360大桨钱吧,觉着还是应该换了,换大桨比换电机的提升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325桨可以飞,但是换成360桨飞行效果会更好一点毕竟夏利装个宝马的发动机能跑但是发挥不出来发动机的 ...

加我QQ,给你好东西,骗人是孙子

网友:
那是肯定可以飞325的,而且飞325相对于360更加省电

网友:
我的450就是用6S飞325mm跟345mm的大桨

网友:
8块一副的大浆和接近百块的大浆+ 电调定速 +高C电池 个人感觉最后才是电机。LZ可以多尝试一下下区别。。6S只是最后1分半时间不掉转不肉而已。360大浆能更好的把握油门中立点

网友:
我的也是改480尾管,但360桨炸完后就用325的桨了。325桨配480尾管,感觉是比450的尾管锁尾性能提升了,但升力却没有360桨好。你的电机比较暴力,如果要配325桨的话,可以考虑用比现在低一T的电机齿,把转速降一下。

网友D:
不改360桨的话 没必要用2520电机,此电机用1400电3D也只能3分钟,最多3分20秒。1200的电只能两分多钟,耗电大还热,
上6S的话用花牌1880KV就不错了,至少飞到自旋翻都没问题。
我水平差用来飞航线和温柔3D,1200的电可飞3分20左右。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改360桨的话 没必要用2520电机,此电机用1400电3D也只能3分钟,最多3分20秒。1200的电只能两分多钟,耗 ...

尾管 尾浆什么的还用改吗?

网友:
6S电机只是和电池有关系,和换桨关系不大,换了360的桨 就等于是改了480尾管加长一下,所以325是绝对可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管 尾浆什么的还用改吗?

450机用325桨,改为360桨的话,要加长尾管(包括尾传动轴和尾舵杆、尾撑)和适当加大尾桨。
有好几个厂家出了相应的改装件。

通常还会适当调低齿比(降电机齿T数)。
不过,2520相当好力,用360桨的话配12T(斜齿配121T大齿盘)完全够力。

网友:
原来想用2520飞325桨,这个完全可以!

见过有人这样飞,动力余量大,十分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