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台附件能飞吗

楼主(2014-04-01):
WKM    头天一切正常,也用地面站飞了几圈。每圈都有超过3公里。
第二天人工飞到20米高,切地面站进入航线时,翻掉。后发现在距离不到20米处有个对讲机基地台天线。(后了解到功率为50瓦的基地台)

请教:是否在这样的环境下对飞控有影响。??????

网友:
看飞控说明书撒。。。。。。。。。

网友:
严重危险地带!!!

网友A:
50瓦的功率,肯定是不能在那使用的。

网友:
是不是也要看对讲机发射台的使用频段的?

网友:
可以在此做抗干扰实验

网友:
对讲机频率和2.4G差远了,理论上不会影响,除非基站是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大功率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瓦的功率,肯定是不能在那使用的。

人工起飞时也是在GPS模式下起飞的哦。且定位很好。悬在那里将航线上传后,点击地面站“GO"时就直接翻掉的。请DJI技术解答一下。

网友B:
50W的对讲机基站。 天线放在机器旁边都不会有干扰。LZ学学无线电知识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W的对讲机基站。 天线放在机器旁边都不会有干扰。LZ学学无线电知识去。

正在学习中

网友:
50W的对讲基站是使用什么频率?即使同频,你飞行的时候它正在发射吗?
这个基站在你飞行周边20M左右,你飞行时为什么不避开它,不测试干扰,不拉距就盲目起飞?
我们飞汽油机时,每次起飞前都要拉个距离才刚起飞。

网友:
跟对讲机基站没一毛钱关系。

网友:
电磁压制?

网友:
完全糊涂了,到底学了无线电知识以后,会得出有干扰?还是没干扰的结论呢?
技术支持3都说不能飞,也就是有干扰的意思。
但是在频率不明的情况下,干扰有多大呢?手动起飞和地面站用的无线电远离难道不是一样的么?为什么手动遥控没事,而地面站有事呢?
我再次糊涂了。

网友:
地面站发射的频率是不是正好是对讲机频率的多次谐波 也就是倍频 ,要是倍频正好落在电台的频率范围那么大的功率肯定受到干扰,5w的功率我都直接放在节能灯旁边把他点亮 可想而知他的辐射有多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瓦的功率,肯定是不能在那使用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 检测到附近有大功率电台呢?你得要想个办法解决一下嘛!!!!!别在这里光说不做》》

网友:
用频谱分析仪或者扫频仪 之类的仪器可以扫描到附近的工作频道情况!

楼主:
DJI的技术  哪里去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