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地面共振!还没离地,直接散架!好爽。。。。。。

楼主(2014-04-01):
奇了怪了,没有双桨,抖动厉害,有双桨,反而减小了抖动!刚刚平衡了一副碳纤维桨叶,调试到没有双桨,谁知道还没有离地,突然就这样了,大桨丝毫无损,飞机没有侧翻,只是都散架了!502果断上,修修补补算了!Y就是静态的命啊!

网友A:
所以说,地勤人员是很辛苦的,但却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地勤人员是很辛苦的,但却是最重要的

非常赞同!

网友:
有得忙的了

网友B:
有双桨不抖,没双桨抖,应该是主轴或横轴其中一个有很轻微的弯曲,换了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双桨不抖,没双桨抖,应该是主轴或横轴其中一个有很轻微的弯曲,换了试试吧

不用了  敲直了装上去  这个飞机不会再飞了!

网友C:
我去这壳你是直接暴力剖开了啊,不过要是不剖开,装机真心麻烦,这飞机换个无副翼应该就行了,不过排震一定要做好,像真壳会放大震动,导致三轴误判。我改了天龙的四桨头。尾撑可以改用铁丝,绕在像真壳尾撑的那两个螺丝上然后挤紧上胶,那样会好看一点。

网友C:
还有我一直觉得这个脚架是个败笔,巨丑,改成轮子的可能会好一点。这个飞机估计是刚入魔的时候买的八九百的套机吧?我老师的实验室也有一架,还没离地旋翼头各种射螺丝~~~~然后就换无副翼的了,关键部位还是不要用山寨的了。。。

网友:
Ground resonance地面共振
采用全铰链式旋翼头(有摆阵铰的旋翼头)的直升机在地面会碰到的一种因接地装罝(起落架、滑橇)突然受到冲击,导致主旋翼离心力中心偏离主轴而引发的剧烈震动。当此震动与飞机机身固有频率吻合或接近时,就会发生地面共振。如不采取应对措施,有可能在几秒钟内震动的强度就会导致飞机解体。
地面共振只发生在采用“全铰链式”旋翼头(有摆阵铰的旋翼头)的直升机上,刚性旋翼和半铰链旋翼的直升机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当地面共振发生时,唯一有效的应对的方法是立即起飞。如果转速不够不足以起飞,立即关闭发动机,总螺距打到最大以风阻力减速。

网友D:
不至于扭成这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这壳你是直接暴力剖开了啊,不过要是不剖开,装机真心麻烦,这飞机换个无副翼应该就行了,不过排震一定 ...

不是暴力剖开的!震动尾管别开的!

网友E:
应该无关大桨的事,机身上肯定有你还没发现的震动点。

像真机更加需要排震,否则就是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无关大桨的事,机身上肯定有你还没发现的震动点。

像真机更加需要排震,否则就是这个结果

不玩了,摆家里算了!把所有电子设备拆下来,改个固定翼耍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至于扭成这一吧

我也想不通,飞机没离地,大桨没打地面,只是扫到了飞机的座舱玻璃,轻微划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我一直觉得这个脚架是个败笔,巨丑,改成轮子的可能会好一点。这个飞机估计是刚入魔的时候买的八九百的 ...

对头!飞机是山寨的,壳子也是168的!

网友:
6通航模直升机地面共振搞成这样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怀疑楼主是不是桨夹螺丝上太紧了,如果上太紧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玩了,摆家里算了!把所有电子设备拆下来,改个固定翼耍耍!

固定翼得整个105歼十或者YAK130是必须滴,不然白瞎你那么好的场地

网友:
这个跟炸了一下一样了

网友:
仿真外壳更容易振,从螺丝锈的程度看,这个机机有些年头了

网友:
这么夸张???

网友:
邪门 哦,,大桨 都还是 完好的,,主轴 缺弯曲了 !!

网友:
好恐怖的扭力啊!成这样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暴力剖开的!震动尾管别开的!

!!!!!!!!!!!这震动有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头!飞机是山寨的,壳子也是168的!

又降价了么。。。。我当时198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降价了么。。。。我当时198买的。。。。

哦 那我也是一样,时间长了忘记了!

网友F:
轴怎么会断!质量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轴怎么会断!质量不好啊!

不知道  开始是好的,后来幅度越来越大,就成这样了!

楼主:
是  震得漂亮啊!

网友:
看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