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后飞机共振点

楼主(2014-04-01):
是不是每台飞机都有共振点?我的450无副翼,炸过修复后,今天试机,发现油门在25%左右震的特别厉害,油门超过或低于这个点,震动小很多啊,用的是K8。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共振惹的祸

网友B:
检查一下横轴吧

网友C:
大桨太紧~

网友D:
大浆太松······

网友E:
两个桨不在一个回旋平面上,要求小于1mm。

楼主:
这个1mm有难度啊

网友F:
哎 凑合飞吧,要不你看看我发的视频就知道什么是震动了!

网友G:
是有共振点,但是一般不会很明显,楼主还是排下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