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新电机。。。通电后左右转着抖。。什么情况 出厂都不检查就发了?

楼主(2014-04-01):
买个新电机。。。通电后左右转着抖。。什么情况 出厂都不检查就发了?

网友A:
随便换插两根线

网友:
进角不对

网友B:
缺项的表现,查查电调连线。

网友:
检查一下轴承,, 调一下进角....

网友:
三个电机连接线一个可能断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换插两根线

试了 电调都换了2个试 还是那样 果断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项的表现,查查电调连线。

试了 电调都换了2个试 还是那样 果断返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试了 电调都换了2个试 还是那样 果断返厂了

那就是电机里面缺项了。摊上这事挺别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电机里面缺项了。摊上这事挺别扭的!

恩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