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桨剪短了,还能用吗?

楼主(2014-04-01):
求助高手啊,我在家调试不小心开油门,桨在地上磨了,然后我把两边都捡了些,可定没对称,不知道还能用不

网友A:
保证对称就可以用,就是会降低些桨效。

网友B:
卡尺定好距离,一头塞桨中心,一头在桨两端划线,延线剪下后还可以用

网友C:
做好平衡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D:
一定要对称,不然飞机在飞的时候会振动。而且桨的效力会降低,最后可能飞起来很吃力不顺手。。

网友E:
用根丝线一头栓到轴上一头在破损那面画圈,然后在好的那面画圈,然后做浆平衡,剩下的浆也都要做这么大,不然一定跑偏的,当然了要是你的飞行器上就这一个浆就没问题啦
(好像固定翼的才一个浆哦)

网友F:
不是短得太离谱的话~~做个平衡还能用

网友G:
平衡了能用

网友H:
楼上这么多正解啊

网友I(2014-05-22):
新三旧三补三

网友J:
保证对称就可以用

网友K(2014-06-24):
找吧,不值得折腾

网友L:
配好动平衡就可以用

网友M:
应该可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