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数字舵机08md怎么飞了几十个起落就开始抖舵啊

楼主(2014-04-01):
我的30eepp飞机上升降舵和方向舵各用了一个银燕的08md,现在飞了也就几十个落多级就开始抖舵了啊,比较轻微,开始觉得只在地面偶尔抖一下,后来低空飞了一会儿眼镜蛇发现飞起来也会轻微抖舵,后来不敢用了,就换了个新的,副翼上用的银燕的模拟金属齿的没发生这情况啊,有木有人遇到过???难道得用好点的舵机

顺便发两张灰机的照片

网友A:
听一个高手说的.固定翼上得用模拟舵机

网友:
银燕最近负面反应不少!

网友B:
偶也遇见过!停的时候抖,一飞就不抖了!

网友C:
没试过 我用了的银燕的那个17.8块的舵机 没感觉很多毛病啊 都用了很久很久了

网友:
必须抖 不抖就不是银燕了

网友:
买国产货,真是要拼RP的。

网友:
不想说银燕了。买了4个9256。一个小炸断两个大齿。大齿是铝做的。买两个大齿轴和齿轮分体卯接的。轴或许不会断了,但小炸一下轴和齿轮打滑空转又换大齿?银燕你就是这样解决断轴问题的?你敢不感用点心做舵机?

网友:
联系银燕找售后解决啊!

网友D:
wo 我靠 我今天刚拍了3个 单元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wo 我靠 我今天刚拍了3个 单元没事

这个时候拼的就是R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一个高手说的.固定翼上得用模拟舵机

真的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试过 我用了的银燕的那个17.8块的舵机 没感觉很多毛病啊 都用了很久很久了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金属齿模拟的,我的这个也没问题,但是27块的那个数字舵机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也遇见过!停的时候抖,一飞就不抖了!

那还敢用么?用了多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敢用么?用了多久了

没几个起落就这样了啊!后来换了舵机!所以现在一般都不用数字舵机!也可能是我不会用吧!等研究懂了在用!

网友:
怎么感觉就像华xx的尾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金属齿模拟的,我的这个也没问题,但是27块的那个数字舵机就出问题了。。

我飞kt板3d,副翼用一个08de,也抖

网友:
试试用点力在摇臂上看下还抖不抖。
如果还是抖,那么舵机出问题了。
如果不抖那么舵机正常。

正常的话起飞后是不会抖的。

固定翼上数字舵机抖动是因为舵机在找中立点。

网友:
30E 用银燕明显不够  15E 还可以

网友:
楼主可以先看看你的机型级别,然后再看看银燕08MD的参数。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出在配的不对,这个机应该配17克以上金属齿,银燕08MD,我记得是12克金属齿。 楼上那些一味说银燕不行的,我可以拍几张上周福他吧舵机扫齿炸的恶天马的照片。没有什么神器可以包打天下。物尽其用,合理利用才是最好的。
个人意见,托帝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