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3也换个铂金V3电调试试看。!电调比较热 是否设置得不对。。

楼主(2014-04-01):
继450换了铂金V3 50A后感到定速不错  X3也换上了V3电调   飞一个电下来 电调不是一般的热 跟电机温度差不多 反正就是一摸下去1 2秒就要缩手。。我设置是22度进角 32KHZ~! 不知道是不是进角太高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kyOTUxNzA0==.html

网友:
小场地技术不错!

网友A:
那么多的帖子  都在说了   2520配V3   进角5度  频率8KHZ                   设错了  不烫才骑鸟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的帖子  都在说了   2520配V3   进角5度  频率8KHZ                   设错了  不烫才骑鸟怪了{:1_61 ...

本来打算试下其他设置 结果又下雨了  明天再试试

网友:
进角和频率不是一般的高。一般蝎子的说明书是5°进角,其他电机8~15°,视情况选择,进角不是越大越好,要看电机扭矩和转速的整体平衡性。开关频率太高功率管发热量必然非常大,一般的电机8khz转速就很平滑,12khz就算比较高了。再高就没啥意义了。

网友B:
楼主的绝世桨!,进角5,频率8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绝世桨!,进角5,频率8即可。

绝对是一副好浆~~!

网友C:
我的也是花牌1880KV电机 50AV3 18°进角,32K  飞了1电悬停都很烫,电机不烫
回头设置5° 8K再看看

网友D:
同样的搭配~~还没有飞~~先学习了~~不过楼主把天窗打开了~是散热吗? 会不会影响机身的强度?

网友E(2014-06-24):
请问你的V3是把板子搞断装进去的吧,我也是搞的V3装X3,就是头罩戴不上去,郁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搭配~~还没有飞~~先学习了~~不过楼主把天窗打开了~是散热吗? 会不会影响机身的强度?

哈哈在这上面碰到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绝世桨!,进角5,频率8即可。

大神,进角和频率改变后还需要定速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的V3是把板子搞断装进去的吧,我也是搞的V3装X3,就是头罩戴不上去,郁闷

要带进去必须把电调往下移,要么就重新开头罩孔,我是选后者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带进去必须把电调往下移,要么就重新开头罩孔,我是选后者

恩,头罩开孔吧,不过老孔要封起来才好看,没合适的东西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花牌1880KV电机 50AV3 18°进角,32K  飞了1电悬停都很烫,电机不烫
回头设置5° 8K再看看

雷亚说 5 度 8K V3定速会抽,曲线无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在这上面碰到你了

多潜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花牌1880KV电机 50AV3 18°进角,32K  飞了1电悬停都很烫,电机不烫
回头设置5° 8K再看看

电调设置有5℃?我的怎么是4℃8℃

网友:
进角12,频率32定速更平顺,缺点就是降低了部分扭矩,可以通过设高油门来补偿

网友:
我在用15度32 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