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的问题,X宝买的400块的云台,电源接哪?

楼主(2014-04-01):
需要外 接 电池吗?还是要把机壳打开,把电源接到机子里面去呀。

机子是FC40

今天拆机,结果被最小的十字螺丝给难道了,话说,这最小的十字螺丝是什么规格的呀,试了好几个螺丝刀都太大。。。

看看电源接哪啊。。

网友:
无图片你是要问啥

网友A:
拆开   机身里面找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   机身里面找线

谢谢,我回去找一下

网友:
外接電源+拆機接主電源都行

楼主:
今天拆开了,有点无解的样子。。。

网友B:
楼主仔细在机腿的四个橡胶塞里找,里面有两根线,一红一灰的,就这个线就可以。如图左下角红线处:

或者直接在主板电源线焊接点那里焊两根线引出来也可以。如图左下角红圈处:

网友C:
电源线在脚架固定螺丝中间的洞里面,慢慢找,肯定有,我的跟你一样的飞机,也是装的最便宜的无刷云台。

网友D:
楼主左下角那根红灰的线就是预留的电源输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仔细在机腿的四个橡胶塞里找,里面有两根线,一红一灰的,就这个线就可以。如图左下角红线处:

找到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线在脚架固定螺丝中间的洞里面,慢慢找,肯定有,我的跟你一样的飞机,也是装的最便宜的无刷云台。

找到了,藏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左下角那根红灰的线就是预留的电源输出线

恩,找到接起来了,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