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刷完BLHeli 油门推到最大电机转速只有60%左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4-01):
电调刷完BLHeli 油门推到最大电机转速只有60%左右是什么原因?

楼主:
求帮忙啊~~

网友A:
进bl设置软件设置油门行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bl设置软件设置油门行程啊

第一次搞bl....界面那里是设置油门行程的?

网友B:
用软件我也不会搞,同求方法。当时是遥控设的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我也不会搞,同求方法。当时是遥控设的行程。

遥控是怎么设的?

网友B:
好像是油门最低,听到哆来咪小推油门1/3左右,听到一声长低音,油门再拉到底。设置完成,断电上电试试。还有在坛里搜下blheli油门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油门最低,听到哆来咪小推油门1/3左右,听到一声长低音,油门再拉到底。设置完成,断电上电试试。还 ...

怪怪的设置方法,, 那电调怎会知哪儿是最大油门?

楼主:
看来木有人知道刷了BL的电调怎么设置啊

网友:
我也没有设置过,呵呵!

网友B:
告诉你的方法 不信,就善用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的方法 不信,就善用搜索。

我搜索过了,没有完整的一个说明,看不多明白,呵呵!

网友:
还有种你试试,油门最大,电调上电,听到提示音,油门推最低,再听到提示音,油门最大,再一次提示音,油门再最小,看看是否可以。2种方法我都是网上搜的。

网友C(2014-05-15):
楼主解决了吗 遥控器这么设置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遥控器这么设置呢

你厉害啊,挖坟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厉害啊,挖坟贴啊!

看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2014-06-26):
飞机通电前控的油门摇杆应处于最低位,微调归零,接通飞机电池。听到3声“哆来咪”短音

然后推油门(小推即可,不要到顶),然后听到1声长低音

再把油门拉到底(0油门),然后再听到1声长高音

此时电调初始化就绪,可以开始给油门启动。

网友E(2014-10-20):
我试了,不行。油门始终是50%到最大,再向上推,没变化了。也就是说油门行程始终是0--》50%。

网友:
电调是接在飞控上校准油门行程的吗?如果是那就校准不了。必须接在接收机油门通道上校准,肯定能成功。遥控油门最大,电调上电,电机会有音乐,不要动遥控,一直到电调没动静了(电调上电到音乐结束大概5秒左右)再把遥控油门拉到最小,电机又开始播放音乐,不要动遥控器,音乐结束了电调重新上电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试了,不行。油门始终是50%到最大,再向上推,没变化了。也就是说油门行程始终是0--》50%。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啊,计划买个编程器了。

这方面资料奇缺啊。编程的参数表也没有,我听声音有16级之多。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很久没有刷BLheli了,很多开源资料,找了下R10版的;
1。刷完后要设定行程及激活。
2。直接油门拉高接电,开始以下的设定。不要油门低位接电,这样会进入编程模式,一大堆音乐出来。
3。程序跟电调设定油门行程很像,楼主是上士应该操作不会有问题。
4。我没有从飞控去设定过,所以不了解是不是可行。都是4接1单独通道3设定。
5。另贴铂金刷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