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炸机修复后飞不起来啥原因

楼主(2014-04-01):
1. 150炸机后更换主轴、大桨、尾桨、十字盘后再飞就不能离地了,
电机
转速明显上不来,以为是电机有问题,和朋友互换电机后还是飞不起来(我的电机装他150上一切正常),
电池
是充饱的。还有什么地方要调校?请高手指点。。
2. 如果找不出原因可以返厂检修吗?知道返厂地址和联系方式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A:
看看电池s数设定的对不对,参考下150说明书

网友A:
炸的不轻啊,换了这么多

网友B:
机械结构是否有卡死

网友C:
螺距是否正确,舵机中立点是否正确设定了

网友D:
150就没几个零件,这么说就是150RMS的问题了。。。要么是设置又问题,要么是彻底坏了。。。。
宇宙牌,好像没有返厂一说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锂电池S数设定问题,原本设定为2S,改成auto后动力就出来了。
感谢拔刀相助的大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