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软件出NC

楼主(2014-04-01):
   见很多友友们都在用solidworks三维软件,我也下了个2013的64位版,才在开始学习,想用这个画图出NC输入自己D的雕刻机里,但不知道怎么我在软件里找不到NC模块,是不是要另外安装查件才可以的才出NC,如是,那里有下,或者哪位友友有的麻烦传我一份好吗?在此先谢谢各位了。还有刚开始学习这个软件还有很多不了解,望有用过的朋友也一起来聊下。

网友A:
NC模块是啥,我也刚刚学SW

网友B:
Solidworks只是建模工具,不能CAM,要CAM,就安装CAM插件,入:MaterCAM for solidworks, CAMWorks FOR solidworks,...., 我只会mastercam

网友:
要在装一个 solidc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模块是啥,我也刚刚学SW

  我也是刚学习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只是建模工具,不能CAM,要CAM,就安装CAM插件,入:MaterCAM for solidworks, CAMWorks FOR ...

     谢谢回复,就是看了友友们讲这个还要装个CAM插件,下了好几个CAMWorks一直下不了

楼主:
    朋友可以给个solidcam插件连接吗???谢谢

网友:
简单点,可以转换DWG文件,然后用文泰出刀路,不过这软件不是一般的2,你要挺住。
看了这帖子我就去买了个CAMWorks 2010,刚装完,还不错

网友:
要买也要买个2014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可以给个solidcam插件连接吗???谢谢

你自己百度下吧 我当初是找solidworks公司的人装的

网友(2014-05-23):
引用 楼主:
朋友可以给个solidcam插件连接吗???谢谢

百度 自己下载咯 不过 要看solidworks的版本的 solidcam要和solidworks配套 百度有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