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 AUX1至AUX5是怎么设定的

楼主(2014-04-01):
华科尔D10 AUX1至AUX5是怎么对应设定的?说明书没找到.

菜单里也没找到.

先谢了.

网友A:
说明书28页己说清楚6通螺距, 7通陀螺仪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28页己说清楚6通螺距, 7通陀螺仪感度

我说的是AUX1至AUX5对应设置   有吗?连AUX字都没有?

网友B:
D10没有AUX15,控上应该只标示有AUX4和AUX5两个旋钮。
飞多轴的话控一般使用固定翼模式,所以对开关旋钮的自定义设定可参看D10说明书的56页,“2.10配置输出”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没有AUX15,控上应该只标示有AUX4和AUX5两个旋钮。
飞多轴的话控一般使用固定翼模式,所以对开关旋钮的 ...

这个要认真学习.

网友:
d10的控要花时间研究的       配置输出 功能很重要  可以自定义开关  功能还不错  就是混控难了点  固定翼襟副翼搞了我一个星期才搞好       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