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GPS坐标确定坠机地点,IOSD MARK II和IOSD Mini为何缺少这个数据呢?

楼主(2014-04-01):
在我的飞机上装有两套飞控,一个是NAZA-GPS提供飞行所用,一个是固定翼用的H-GPS提供OSD数据便于飞行观察,这无疑电线多了,模块多了,GPS也多了,当然重量也就多多了!最起码有150克以上啊。仔细看了DJI的两款OSD,唯一缺少的就是GPS坐标数据,让我无法选择这款本来是配套的产品。在此建议DJI能把你们的OSD添加上这个功能,相信大家会欢迎的。
   下面是在空中动力电线断裂导致坠机它地,靠GPS坐标五分钟找到失联的飞机,其中失去动力的环形四旋翼机靠自旋坠落的方式免于惨炸,很有意思。

网友:
这个好玩。。

网友A:
强烈支持啊 ,我一直奇怪,为啥GPS数据有,但就是不让咱们知道呢?
虽然因为GPS出问题的炸鸡靠GPS数据也许帮助不大,不过也可以靠研究炸鸡前的GPS数据来寻找啊。希望DJI能加上这个功能。

网友B:
强烈支持开通这个功能!!!!!!!!!!!!!!!

网友C:
看看老程 炸成什么样子 了

网友D:
这个是怎么能定位的?用的哪个硬件和软件做到的呢

网友E:
神器啊 ,怎么做到的求解啊,  飞机上要装什么??

网友F:
不错  一样的手机

网友G:
居然一根浆都没坏的话……这机太神了

网友H:
“DJI技术支持2”那位同志放鸽子。。。没办法,上次说得好好的。

网友:
这个功能确实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支持啊 ,我一直奇怪,为啥GPS数据有,但就是不让咱们知道呢?
虽然因为GPS出问题的炸鸡靠GPS数据也许 ...

呵呵,多谢支持,相信DJI会有的,有了我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支持开通这个功能!!!!!!!!!!!!!!!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老程 炸成什么样子 了

又把木头给炸裂啦,其它无任何损失,真是飞行需谨慎,切勿头上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怎么能定位的?用的哪个硬件和软件做到的呢

在手机里下载一个奥维互动地图,根据飞机上H-OSD传回的经纬度数据,一搜就定位了,顺着导航的线路跑到那里就找到啦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神器啊 ,怎么做到的求解啊,  飞机上要装什么??

呵呵,还神器呢,就是比较幸运罢了,通过手机上下载的奥维互动地图,按照飞机上的H-OSD的经纬度数据,一搜就找到了。这次炸机很万幸,正好飞机处在前飞的姿态下,赶巧了才有瞬间失去动力得到了一个自旋坠落的机会,否则按7-80公里的速度坠落就全完蛋了,所以飞行需谨慎,切勿头上飞

网友I:
引用 网友H:
“DJI技术支持2”那位同志放鸽子。。。没办法,上次说得好好的。

這功能吵好久了!支持人數太少沒人關心!雖新版本的iosd可以靠航向角及距離知道目前jj位置,但說實話!
真的很難用,也不容易了解......一整個無言

建議發個帖子!每天都給它頂!希望技術支持能重視這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  一样的手机

呵呵,那我们做朋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居然一根浆都没坏的话……这机太神了

哈哈哈,你可是少见啊,在哪里发财呢?确实是一根桨都没坏啊,除了木板裂了其它无任何损伤,真是万幸!因此,飞行需谨慎 切勿头上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DJI技术支持2”那位同志放鸽子。。。没办法,上次说得好好的。

哈哈哈,看来你是个有心人,这还都留下了证据了  相信会有的,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功能吵好久了!支持人數太少沒人關心!雖新版本的iosd可以靠航向角及距離知道目前jj位置,但說實話!
真 ...

呵呵,估计是怕画面太复杂了吧。不过,作为我们常在外飞飞机的,心里的安全感是第一位的,有了这个数据就增加了一份安全感,虽说一般用不上,但是航模这东西谁也保证不了出现意外,尤其是多旋翼找起来还是很难的,航拍很难发现它,固定翼目标大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你可是少见啊,在哪里发财呢?确实是一根桨都没坏啊,除了木板裂了其它无任何损伤,真是万幸!因 ...

发啥财哦……就是跟着大师步伐,不会错……

网友:
地面站有gps坐标显示的  可惜都看不过来

网友:
要dvr配合才好用

网友:
看来暂时要考虑用其他的OSD代替DJI的产品了。

网友:
DJI OSD恐怕是用高度、距离、方位角确定位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那我们做朋友吧

十分荣幸

网友J:
楼主你是在空中做了一个手动翻滚吧?··看那个视频不像自旋堕落啊····其实看那个炸鸡情况,也没翻,感觉完全可以再起飞飞回来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是在空中做了一个手动翻滚吧?··看那个视频不像自旋堕落啊····其实看那个炸鸡情况,也 ...

是的,就是在做完后空翻进入高速俯冲阶段时,风把电插头通往电调的火线给吹断了,由于长期拔插,那根线已经断裂,事情就是这么巧,因此要做好飞前安全检查是多么的重要。从视频里左下角的电量可以看出,飞机是瞬间失去动力电压急速回升,从它的坠落速度上和飞行视频来看,它确实是自旋飘落式的坠落方式,所以才幸免于难

网友K:
这个奥维地图怎么输入坐标查找想去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H:
“DJI技术支持2”那位同志放鸽子。。。没办法,上次说得好好的。

这个对于炸鸡很方便找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奥维地图怎么输入坐标查找想去的地方?

在手机里下载一个奥维互动地图,根据飞机上H-OSD传回的经纬度数据,在搜索栏目一搜就定位了

楼主:
这个GPS数据无疑对广大的飞行者来说很有意义,作为DJI的工作人员,应把我们的要求和期望反映到管理层给个答复,如果是因什么原因不能添加,那么就应该告诉我们,我们就不期待了。

网友:
作为飞控来讲  添加GPS的经纬度非常有必要   这个绝对支持   顶到 顶出来位置

网友:
是的,楼主说得对,如果能够实时的显示GPS的坐标位置就好了,就再也不拍飞机回丢了找不到。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支持!估计DJI和大多数厂家一样,都在忙着展会呢,相信他们会答复我们的。

网友:
现在有返航距离,根据方向就大概可以判断位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老程 炸成什么样子 了

老程是谁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GPS数据无疑对广大的飞行者来说很有意义,作为DJI的工作人员,应把我们的要求和期望反映到管理层给个答 ...

我见过一个帖子说他们曾经测试过吧经纬度坐进去 然后说画面很拥挤很乱 后来就给取消了  但是说可能后续升级还会再加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见过一个帖子说他们曾经测试过吧经纬度坐进去 然后说画面很拥挤很乱 后来就给取消了  但是说可能后续升 ...

哦,那太好啦!我现在的H-OSD用6S电池就显示不出来实际电压了,期待DJI早日满足大家的愿望,谢谢你给我的信息。

网友(2014-09-23):
这个可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