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发热

楼主(2014-04-01):
机子是亚拓450L,电机蝎子HK2221-2010KV,电调凤凰50A,齿比11:121,定速3000rpm,飞悬停,下来以后电机烫的不能碰,电调温度记录显示最高70度,南京这几天气温20多,感觉发热太严重了。看了一下数据记录,功率最高349W(电机最大持续功率590W),电流最高15.5A。虽然说蝎子发热厉害,但是这么高正常吗?电调就更奇怪了,为啥这么烫。求高手解答。

网友A:
电机的khz,和进角没设置对,你设置好了,温度就正常了。高khz,必定会费电些,你查询下和电机的进角和khz,

网友B:
换下进角和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下进角和频率

进角5度,PWM8Khz,进角调成0飞了几次,电机温度几乎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khz,和进角没设置对,你设置好了,温度就正常了。高khz,必定会费电些,你查询下和电机的进角和khz ...

蝎子官网上给的是进角5度,PWM8Khz,我用的就是这个啊。

楼主:
我在齿中间垫了一张A4纸加紧的,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齿中间垫了一张A4纸加紧的,应该是这样吧?

A4有点薄,我用157g铜版纸,就是小广告那种纸,比A4胶版复印纸稍厚些合适,声音顺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4有点薄,我用157g铜版纸,就是小广告那种纸,比A4胶版复印纸稍厚些合适,声音顺耳了~

谢谢,我试试

网友:
设置没问题 如果还发热 检查机械吧。 包括电机轴承  机械顺滑度 等等 等等

网友:
蝎子是比较热

楼主:
主要是电调70度正常吗?

网友D:
暴力就得用高温来换取的,很正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暴力就得用高温来换取的,很正常呀

谢谢,主要是怕出什么问题,这样就放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电调70度正常吗?

电调那么高?不正常吧??

网友E:
我也是蝎子2221,3D飞十几分钟下来,电机电调没温度,还没舵机温度高呢。

V3电调,进角4度,32khz,定速油门7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蝎子2221,3D飞十几分钟下来,电机电调没温度,还没舵机温度高呢。

V3电调,进角4度,32khz,定速 ...

那你的齿比是多少啊?桨是325还是360?

网友:
TG450

325桨

电机13T

楼主:
那你的怎么一点不热啊?我的机子360桨,11:121齿比,电机,电调都烫的厉害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怎么一点不热啊?我的机子360桨,11:121齿比,电机,电调都烫的厉害

试过用360桨,也是没温度,凉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过用360桨,也是没温度,凉凉的。

谢谢了,一直找不到原因,今天飞的,电调最高记录到了76.1度,不过一直就这样飞的

网友F:
450“高质量”的悬停一般在200W,但数据记录,功率最高349W,发生什么事?这个最高功率持续的时间知道吗?如果是长时间,发热可理解。因为你已确定机械没问题。
但,电调很奇怪,因为它只有30%的负载电流,好像只是半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450“高质量”的悬停一般在200W,但数据记录,功率最高349W,发生什么事?这个最高功率持续的时间知道吗? ...

是的,电调发热一直让我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F:
450“高质量”的悬停一般在200W,但数据记录,功率最高349W,发生什么事?这个最高功率持续的时间知道吗? ...

功率我再看看,也不完全是悬停,我也飞了点航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功率我再看看,也不完全是悬停,我也飞了点航线

如果不是拉高速航线,一般的航线比悬停的电流大不了多少。

你可用悬停计时再加上充电安时数的方法估算悬停功率。

电调热得太诡异了。

建议:

将电机空转测电流,然后和电机的产品规格书的值比较。

用这个电调驱动其它的电机看看。

降低频率(如果可能)看有否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是拉高速航线,一般的航线比悬停的电流大不了多少。

你可用悬停计时再加上充电安时数的方法估算 ...

我的频率设置的是5khz

网友G:
2010KV的电机最好搭配10T齿轮,我的480也是2221-2010KV电机,搭配10T齿轮悬停6分钟无压力,电机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10KV的电机最好搭配10T齿轮,我的480也是2221-2010KV电机,搭配10T齿轮悬停6分钟无压力,电机温热

谢谢,我试试

网友F:
我想有兴趣的地方不是齿比搭配的合理或不合理,因为只要在电气部分没过载的情况下,那只是机械效率的问题。换句话说现在我们的兴趣不是在悬停的时间,而是在电气部分没过载的情况下,却发生了电气部分有过载的情况下才可出现的状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想有兴趣的地方不是齿比搭配的合理或不合理,因为只要在电气部分没过载的情况下,那只是机械效率的问题 ...

我有兴趣的是哪里有热闹帖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有兴趣的是哪里有热闹帖子。

可惜,没续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惜,没续集。

上周有事没时间飞,最近几天老下雨,郁闷,我想等有空试试不同的频率,到时候我把数据记录贴上来,还要麻烦高手帮忙看看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