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雕刻碳板时能没有毛边

楼主(2014-04-01):
求助 怎样雕刻碳板时能没有毛边?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修整毛边太费事了!

网友:
800W的主轴加进口单刃铣刀

网友A:
60W主轴,2mm双刃钨钢铣刀,5000转,F350-400,毫无毛边,完美切削

网友A:
图片上的板子中间的划痕,是分两层铣,装夹不紧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的板子中间的划痕,是分两层铣,装夹不紧导致的

干这个玉米刀好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干这个玉米刀好使吗?

据说玉米粒铣刀很好用,可惜我手上最后一枚在修卫生间下水管的时候,掉下水道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玉米粒铣刀很好用,可惜我手上最后一枚在修卫生间下水管的时候,掉下水道里了

我用玉米刀干无数玻璃钢,除了别折3根外还没有钝过,不知道干碳纤维效果如何。
白钢刀会过热退火,几乎都变成圆头。

玉米刀是问做PCB的朋友得知的,但据说要至少10000转,我只用不到2000,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不过我的玉米刀是2刃锣刀,锣边效果一流,但平面和开槽差一些。也许速度高一些效果会好些?

网友:
我用1mm玉米铣刀 300W主轴 ,也没毛边啊。。

网友C:
冷却最关键,我是碳纤维钓竿工厂的,我们切割钓竿都是用粘金刚砂锯片,水冷却。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W主轴,2mm双刃钨钢铣刀,5000转,F350-400,毫无毛边,完美切削

下切量一刀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冷却最关键,我是碳纤维钓竿工厂的,我们切割钓竿都是用粘金刚砂锯片,水冷却。

啥牌子的杆子?台钓还是手杆为主打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啥牌子的杆子?台钓还是手杆为主打产品?

牌子是“瑞元”,在山东威海。
高碳台钓杆,高碳溪流杆,海杆,船杆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牌子是“瑞元”,在山东威海。
高碳台钓杆,高碳溪流杆,海杆,船杆都有。

路亚竿有没有

网友:
严重歪楼

网友E:
锋利的刀和急速的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锋利的刀和急速的转

我换的新刀也有毛边啊,打算用玉米刀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换的新刀也有毛边啊,打算用玉米刀试试

要用钨钢刀,或者合金刀,排屑顺畅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钨钢刀,或者合金刀,排屑顺畅的那种

今天买了玉米刀,回来后看看

网友(2015-01-15):
玉米刀也会有毛刺,新刀的话会少一点,亮光和哑光的毛刺也不一样,特别是哑光斜纹容易破。我们雕碳板雕了很久了,在保证效率的情况下,要是哪位大哥能做来没毛刺,佩服!!

网友F(2015-03-05):
碳板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