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D10控恢复出厂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4-04-01):
请教各位大虾米,由于某些原因,我现在需要彻底恢复D10
遥控器
到出厂设置,请问是怎么操作的呢?

网友A:
每个模型数据分别选择清除数据

楼主:
会飞的企鹅发表于2014-04-01 22:03:46
每个模型数据分别选择清除数据
谢谢,但是我想要整机恢复,该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