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传和显示屏的供电

楼主(2014-04-01):
请问一下大神们  你们的图传和显示屏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池供电的?  能用多长时间啊?

网友A:
我的是HEI  2500mah   5c   3s电池一般都是用一两个小时就要充电
是图传接收机,显示器,遥控器,DVR等用电都是由这电池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HEI  2500mah   5c   3s电池一般都是用一两个小时就要充电
是图传接收机,显示器,遥控器,DVR等用 ...

5C的?  用动力电行不?  20C的

网友:
可以  绝对的

楼主:
用 3S 2200 20C的?  能供多长时间啊?  不要求多 1个小时就行了

网友B:
为了轻便,飞机端云台、图传、OSD共用3S 800MAH20C,约用一个小时。接收显示随便用个3S动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轻便,飞机端云台、图传、OSD共用3S 800MAH20C,约用一个小时。接收显示随便用个3S动力电。

好的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5C的?  用动力电行不?  20C的

动力电可以啊,就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电可以啊,就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大材小用? 那大C数的是不是用的时间长一点啊

网友:
3S 1100mah随便一个小时松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C的?  用动力电行不?  20C的

行、用70C的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材小用? 那大C数的是不是用的时间长一点啊

大C数可以放出更大电流,但同样容量的电池,无论C数大小,放电时间一样长的。C数较小的因为放电电流不够,所以不能用在动力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