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佳能mini USB转AV线定义是什么?

楼主(2014-04-01):
我用狗3AV线插上试没反应,有用过5D或是7D,700D
航拍
的模友自制这条线么?

网友A(2014-05-14):
我也是不行

网友B(2015-03-16):
楼主找到av线的接口定义了吗?我正在研究这个~~现在只知道,是上面那排5个针脚除去正中间一个外的其余4个,然后就确定不了定义了~~如果有根成品线,量一下就可以~~

网友C:
拿根原装线 切开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D:
你确定这相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