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s电池怎么焊接平衡线接头?

楼主(2014-04-01):
我在x宝上看到有的人卖保护板的,然后看了人家给的接线图,看到了电池的接线方式,但是没看到平衡线接头的接线方法,请教怎么焊接?

网友:
就像上图的做法,四个电池串联,每个电池之间出一个线,一共5根,

网友:
参照2S、3S的接线方式接4S,没有难度啊。

网友A:
如果保护板带自动平衡电路的可以不用平衡线,如果要接的话:b-,3.2,6.4,9.6,b+这五根线,线序和正负不要搞错,你要拿块动力电池对照一下。
切记切记,不然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保护板带自动平衡电路的可以不用平衡线,如果要接的话:b-,3.2,6.4,9.6,b+这五根线,线序和正负不要搞 ...

保护板自己带平衡电路的话,那要是充电的话也要用平衡头接到充电器上吧?要不充电器怎么设置成平衡充模式?

网友A:
不用平衡模式(BALANCE),就用充电模式(CHARGE),选好磷酸铁锂电池LiF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平衡模式(BALANCE),就用充电模式(CHARGE),选好磷酸铁锂电池LiFe。

这么做靠谱吗?不用平衡接头的保护板和用平衡接头的保护板有什么区别吗?我怎么看现在卖的电池都带有平衡接头?

网友:
看你是要组装一个磷酸铁锂外场电池包?那就不用保护板,直接接平衡线,因为大家都有平衡功能的充电器。

网友A:
有平衡头的电池没有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平衡头的电池没有保护板。

就是咱们的动力电池,锂电4s的14.8v的那种,我拆开过,里面不是有一块小的线路板吗?

楼主:
各位,我想问问,我的apm2.6,起飞后前后方向倒置,但是左右方向一致,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带保护板的放电电流不会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咱们的动力电池,锂电4s的14.8v的那种,我拆开过,里面不是有一块小的线路板吗?

那个只是焊接电池极耳的电路板,没有其他电路。

看看这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