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伟力 V977 用的什么高频头芯片,Devo7e 或 Devo10 能改不?

楼主(2014-04-01):
请问大神们,伟力 V977 用的什么高频头芯片,Devo7e 或 Devo10 能改不?

非常感谢回答的

网友:
目前没这方面的信息  好像不行

网友:
要是像驰援一样出高频头版本那不得卖疯···

网友:
出了 伟 力的空 卖谁去。

网友:
以目前卖得这么火的程度!!!应该短时间内是不会出高频头版本的。。。。

网友A:
谁说的没有啊?我找人把伟力遥控器直接破解,然后把芯片焊接到D10里面,增加两个通道  大小舵量和3  6轴切换!D10有大把闲置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没有啊?我找人把伟力遥控器直接破解,然后把芯片焊接到D10里面,增加两个通道  大小舵量和3  6轴切 ...

能说的仔细些不?
先说 V977 用的什么高频头 芯片? 协议是和谁兼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没有啊?我找人把伟力遥控器直接破解,然后把芯片焊接到D10里面,增加两个通道  大小舵量和3  6轴切 ...

我想问的是你成功了吗??视频证明下哈哈~~~

网友:
机长请出示一下证明。

网友:
V977的控用什么高频头芯片的啊?这个目前知道了吗?

网友:
頂一下,有人改了嗎

网友:
等消息,来看帖

网友:
坐等机长上视频

网友:
内容谁要是能弄出来我就在赞助他一个977

网友:
能改控的话,一定会买!

网友(2014-05-03):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没有啊?我找人把伟力遥控器直接破解,然后把芯片焊接到D10里面,增加两个通道  大小舵量和3  6轴切 ...

口说无凭,上图上视频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