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机架设计,退魔一年后回来继续完成以前的梦想

楼主(2014-04-01):
六旋翼 轴距1000mm

14寸桨 红圈示意

电子设备采用下悬挂的方式单独固定,减少机架震动引起的连锁反应

最后一张是下挂悬臂的拐角固定,我的所有结构设计都会从这个开始,

先是四轴再变成6轴,但是cad转3d13版本略坑,不好做

版主既然让我上了头条我怎么能不拿点稀有货色,
这套管夹当年从一个设计公司买来的,完全可以说私人定制哦~

新的做法出来了,我实在不甘心做正常事情~

网友:
坐等更新,

网友:
搬张凳子坐等更新

网友:
前排插入

网友:
后排插入

网友:
左翼插入

网友A:
楼主,我的设想和你的不谋而合,并且我把我的数据给你看看。
碳纤维管用16mm,长度是700mm,295mm*4,350mm*2,200mm*2,刚刚好3米的管子,后面200mm是拿来做脚架的
连接件我用16mm的三通和四通,有一种直接可以中间长的那个多出来,插个200mm的管子做脚架
电机是f4006,950kv
飞控apm
电池3s
我觉得这个结构很能折腾,有一个先天优势是:你可以做电机往上推的六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设想和你的不谋而合,并且我把我的数据给你看看。
碳纤维管用16mm,长度是700mm,295mm*4,350mm ...

我的轴距是700,相邻的是350的,做个小六轴,东西已经在路上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轴距是700,相邻的是350的,做个小六轴,东西已经在路上咯

我这边这个机架做出来的话可以满足航拍和fpv两种完全得益于那个复杂又很简单的挂架结构,所以虽然你的想法略简单有效,我的复杂但又可以做到很多,抗震我觉得还是靠磨合比较好,而且飞行时候的风产生的震动只会因为结构复杂变得更加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这个机架做出来的话可以满足航拍和fpv两种完全得益于那个复杂又很简单的挂架结构,所以虽然你的想 ...

第一张图是我原来的想法,后来的想法和你的一样

网友B:
这些结构的六轴是可拆卸或是折叠的吗?不知道他的优势在哪里.我是根据金源乐智制作的,结果刚刚做好了外框架,四轴就没兴趣了,想上六轴,所以想看你们在怎么设计和制作的,我也好学习和吸取下你们的经验和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结构的六轴是可拆卸或是折叠的吗?不知道他的优势在哪里.我是根据金源乐智制作的,结果刚刚做好了外框 ...

应该说完全是为了性能,这个机架自然也会有一个折叠方案,但是更加注重性能

网友:
这种形状肯定是不行的,除非整体刚性非常强,不然会严重自旋无法控制而炸鸡,想想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说完全是为了性能,这个机架自然也会有一个折叠方案,但是更加注重性能

不知道这样的结构提升了哪些方面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