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星期炸一回,总结最近炸机的原因。附送最后一次炸机拆解照片

楼主(2014-04-01):
    从春天到来以后,正式开始给机机充电。去年一年没炸过一次。今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星期炸一回。。。悲催
   第一次,3-4级的风,我用的是XA650机架2216.飞着飞着,GPS从固定处掉了,失控奔着树就去了。结果还好就损失1付浆(当时这样想的)
   第二次,装上新的浆固定GPS,起飞一切顺利,飞行时发现1号电机转速不对。丢转。直接掉了下来,损失1副将,2只电调,4个电机座。
   第三次,距离上次一个星期后,买了新的电调和电机,直接升级。结果第一块电池没有问题,第二块飞行5分钟后,突然掉电,直接从5米摔下。

网友:
兄弟,你这是咋了

网友:
怎么回事???

网友:
求解 这是咋回事

网友:
蜘蛛听说堵转王啊

网友:
炸炸更健康,我也炸了,我是在林间练技术撞着树枝了,我的4822 蜘蛛30A用了快两个月没有堵转

网友:
第一个是反应慢了,切姿态就没事了,第二次和三次貌似是相同的原因。建议检查一下所有的线,对照炸鸡的碎片,看看有没有不该断的地方出问题,折叠机架的线都容易坏,6楼说的不现实,运行过程中堵肯定是其他的原因,电调堵转只是启动堵……

网友:
炸完后应彻底检查

网友:
楼主节哀!另外贫僧想收机臂夹头………………

网友: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建议 LZ 不要用 T头,, 太不靠譜,, 大电流后因发热容易导致接触不良掉电,, 換XT60吧....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开始准备更换所有线路,更换插头。既然修,这回就彻底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