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啦 图传的问题

楼主(2014-04-01):
图里是我的接线      频道调好了   摄像机是鹰眼    都插好了  就是没有影像过来    别的频道都没用 蓝频的    调成8频道后有点反应  但就是没映像   黑频的
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线接错了

网友:
搞清楚每个线是什么端
包括图传

网友:
鹰眼摄像头AV线定义搞清楚没,我看你那根线三个都是白的

网友:
线接错了,大哥,你买的时候就应该多买一条专用图传线,还有温馨提醒一下,线接错了还要通电太久的,鹰眼摄像机会容易烧掉的

网友:
貌似你的发射机线接错了  应该是信号 音频 底线 一次是从左到右         最右边是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