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3+空中自动拍照地面没办法监视怎么办???

楼主(2014-04-01):
???gopro3+空中自动拍照地面没办法监视怎么办???
高手施招!感谢

网友A:
谁说没法监视。 视频输出连接到图传,地面液晶显示器监视

楼主:
你好,我是说在间隔拍摄照片的时候,如果不是无线控制快门按钮的话(地面起飞就开始拍摄——照片)机器的图传没有画面显示,不知有没有解决方法?

楼主:
我拍视频一切正常,开阔地图传正常600米完美(400毫瓦的)

网友B:
楼主说的是间隔拍照,只能把时间调的长一点,大于5秒一张,但在拍摄的时候还是会黑一下,调得时间过短就会一直是黑屏的。你可以调一下试一试。

网友C:
你把自拍延时设置久一点,5秒或10秒一张就有显示了

网友D:
大于2秒就可以了,我一直用2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