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帕卡萨鱼雷艇!

楼主(2014-04-01):
网上买到帕卡萨鱼雷艇的船体150大洋!(在路上ING)这是我第一次做船!!!
上层自己铝合金制作!
想请问各位前辈以下问题:
1:推荐一个该艇的动力(我想上单动力无刷的)想知道无刷电机型号,和电调电流的选择?
2:这船的动力还需要啥?比如:电机座,轴连接器,轴,轴套,浆,舵的具体型号!
3:水的处理问题用啥东西搞?咋搞?(我以前改些小船玩的时候老是在传动轴那里漏水,还有舵那里漏水。请大师指点!还有轴的角度问题!船我知道有动力角的问题!以前改小船老是船头向下压着!请前辈们指教!
4:有没有其他注意的地方!
5:谢谢各位前辈指点!
6:确定入魔了,无论如何,我会分享我的制作过程,请前辈多多指点!

网友:
沙发,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A:
1,船是多大的你没有说  所以无法回答。2,你是做仿真还是竞速,这和动力关系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船是多大的你没有说  所以无法回答。2,你是做仿真还是竞速,这和动力关系极大。

1:32的比例,长52CM,宽22CM,高约12CM!

网友:
你这种小船老实用有刷吧,一台540就能让它飞了。电调高压320a就够了(实际上你这种小船7.4v也能满足你)剩下的我没法回答你了,因为我都是自己做。最后奉劝一句,这船太小,玩着没劲

网友:
船太小了,上无刷没意义。

网友:
sup111发表于2014-04-03 23:09:30
你这种小船老实用有刷吧,一台540就能让它飞了。电调高压320a就够了(实际上你这种小船7.4v也能满足你)剩下的我没法回答你了,因为我都是自己做。最后奉劝一句,这船太小,玩着没劲
这位大哥,一个540就能飞???新人不要忽悠人家啦!我双发也就那样,还是老实上无刷吧!

网友:
看看我的帖子吧!最详细最啰嗦,最被人看不起,也是对新人最有用的日记,帕卡萨,我敢说我船轴和电机装的很好,尤其是我电机座的装法,极大的控制了噪音。

网友B:
我看错了,你才52厘米?玩双发540吧!

网友:
150买的壳子是一米的吧?你看错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错了,你才52厘米?玩双发540吧!

你也不怕把船压沉了

楼主:
我打错了船长925MM,宽255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错了船长925MM,宽255MM!

2个540应该很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个540应该很合适。

双540,便宜,也能跑,速度一般般,关键是便宜,网上一拖二380电调很好,一定要买那个风冷的,别买水冷的,你买了就知道后悔了。电池容量要大,c数要30c,以上。。。切记。免得走弯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也不怕把船压沉了

你做过?多个540就沉?

楼主:
买好了,配置如下:6MM外径150MM长轴套
3MM轴200MM长
32MM432尼龙浆
80A双向一拖二有刷电调
2台23T,13000转540电机二个!
水泵+3MM水冷管
进水管+出水管
水冷B36(540电机)电机架2个!
有个问题,热熔胶能够连接电机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做过?多个540就沉?

这不是一个电机的问题,电机加一个,为了保证续航就要把电池和调速加双份 仿真模型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吃水仿真,你搞一个吃水超标的快艇不沉还等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一个电机的问题,电机加一个,为了保证续航就要把电池和调速加双份 仿真模型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吃水 ...

有刷电机,一拖二的电调,怎么能多出那么多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好了,配置如下:6MM外径150MM长轴套
3MM轴200MM长
32MM432尼龙浆

不能,用ab胶水,热熔胶不行的,我的540,有一次跑到焊锡都融化的温度,你说呢?不过我是很疯狂的操的,温柔跑跑问题不大。540推这个船,非常容易过热。
注意电调,有刷电调,我用过四个,前三个,基本上一两次跑就坏掉。质量其实很差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1:32的比例,长52CM,宽22CM,高约12CM!

帕艇可是长90多cm呢。

网友(2016-10-08):
这个艇壳还能买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