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华可D10遥控设置APM飞控6种飞行模式了

楼主(2014-04-01):
?firsttime=6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觉得行的话别忘了点32个赞,魔友共同进步,且飞且珍惜。

网友:
虽然还是不太明白原理,但按着做便OK,赞一个!!

网友:
这个必须顶 。

网友A:
顺便问下楼主,你的D10有没有刷固件啊?飞APM的话是刷控好还是不刷的好?

网友B:
学习了.今天刚买了D10.发现自己需要学的太多.D10的说明书哪里能找到?

网友:
收藏了先!~~~飞控到了再研究

网友:
台布非常诡异

网友:
D10还是刷deviation固件好用,设置6模式也方便一些,但6模式操控时容易出错,还是设3个模式省心些。

网友:
表示我有刷过4.0开源系统的设置apm飞行模式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19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下楼主,你的D10有没有刷固件啊?飞APM的话是刷控好还是不刷的好?

我的没刷,也不打算刷有原装的接收机,也没有打算玩其他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今天刚买了D10.发现自己需要学的太多.D10的说明书哪里能找到?

D10的说明书我有PDF版的要的话留邮箱

楼主:
那是鼠标垫,发光的是鼠标

网友C:
我想 问的是 最后你那个,开关 那里 为什么要设置选择成 飞行模式零呢?这个飞行模式,指的是当前所在的飞行模式通道,还是随便选个通道都成啊?

网友D:
我的D10按照楼主设定有偏差,主通道打"0"后,第三档的值偏大所以变成了1、3、6,不是1、3、5,我将程式混控的位置零(-)改成+40后便回复正常,给其它D10模友作个叁考,非常感谢楼主的伟大贡献!!

网友:
虽然和我的参数有出入,方法还是一样的。希望更详细点,让更多的朋友会设!不啰嗦,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 问的是 最后你那个,开关 那里 为什么要设置选择成 飞行模式零呢?这个飞行模式,指的是当前所在的飞 ...

因为飞行模式是3段开关 ,只要是3段开关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D10按照楼主设定有偏差,主通道打"0"后,第三档的值偏大所以变成了1、3、6,不是1、3、5,我将程式混控 ...

这些参数的设置只是参考开始我也说了,因为考虑到会有一定偏差,方法就是这样不对的稍微改下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10的说明书我有PDF版的要的话留邮箱

谢楼主,邮箱jiangchongli@qq.com  麻烦楼主发一下 PDF的说明书 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固件后很好调的啊~~分分钟

刷和不刷一样的,大部分人不知道怎么设置,科普一下

网友:
还想请教一下楼主,D10原固件如何设置油门失控保护? 不胜感激!!

网友:
来学习,刚进了一个D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楼主,邮箱  麻烦楼主发一下 PDF的说明书 感激不尽~

说明书已发你邮箱请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已发你邮箱请查收

已收到,麻烦加一下Q。我加你了求验证。求助模拟器的设置。。。

网友:
谢谢分享,有计划入D10.

网友:
为什么我怎么调多级形成量和偏移,在两段开关调成1档的时候,三段开关都有两个位置的频率值不变啊?结果是146,246的状态???

网友:
楼主我按你的设置二档开关可用,三档不动

网友:
为什么我的D10 舵机行程量里没有  辅助2

网友(2014-05-01):
终于找到了。

网友:
同问。。我的舵机行程量里也没有 辅助二

网友:
正找这个呢

网友:
准备入手d10,收藏备用,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按照设置终于可以使用六种模式了,但是第七通道怎么设置,还有油门失控怎么设置,请知道的朋友在这里回复,不胜感激

网友:
第七通道自动调参,我又一次偶尔设置了一次,显示可以了,可是后来如何设置不出来了。

网友:
还有在每种模式后面都可以勾选简单模式,但是我勾选了,似乎没有什么左右呀,有知道吗?

网友F:
接收机和APM飞控怎么连接?飞控的5-8和接收机的哪个通道连接?

网友F:
D10有两个3段开关,这里用的是哪个3段开关和哪个2段开关?

网友F:
我把接收机的6通道接飞控的5通道,结果只有3个模式,所有的2段开关都摆动也没用

网友:
不能设置6个模式

网友:
可以的,关键是在舵机行程量里面的设置,数值可以自己在改改,慢慢调试,我就是这样设置的,另外在设置失控保护的时候,遥控器里面进去失控保护其他选项都不动,把油门改成失控保护,l值改成-125,mp地面站的失控保护油门值改成1000左右就可以了

楼主:
在行程量里面修改值直到合适,我这个只是参考,一般情况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把接收机的6通道接飞控的5通道,结果只有3个模式,所有的2段开关都摆动也没用

混控设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D10有两个3段开关,这里用的是哪个3段开关和哪个2段开关?

3段开关我是用的飞行模式那个,2段开关任意一个都行,要看你混控怎么设置

网友G(2014-06-01):
请教一下 D10接收控制APM的飞行模式用哪个通道

网友:
那应该是 牧马人 鼠标的灯光效果,我才是LZ特意放在镜头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收机和APM飞控怎么连接?飞控的5-8和接收机的哪个通道连接?

刚才试了一下,接收机的7通道与APM5通道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 D10接收控制APM的飞行模式用哪个通道

按LZ的设置 应该是7通道于APM相连

网友:
飞行模式是不是在模型菜单打开,我设置为fmod,试试模型菜单配置输出,辅助2我设置为fmod开关,辅助3设置为aile两段开关。5通道默认起落架,我设置为aile两段开关,其他按视频设置,就是到程式混控,最后开关,我的是位置一,视频是位置0,谢谢啦,怎么处理?

网友(2014-07-21):
菜单不一样啊??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D10的说明书我有PDF版的要的话留邮箱

D10的说明书   帮忙传一份 396989990@qq.com 感谢

网友(2014-08-20):
留下脚印,,想知道原理是啥,以前这么设置只能4个飞行模式,两个重叠,求解,

网友:
设置成功!要注意细节!大家的D10 辅助通道2可能写的的陀螺仪!这个必须关掉,关掉之后就正常135 246了,不关掉是146 246 还有注意主通道必须是2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