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亲眼目睹DJI NAZA成功进行断桨保护-- 给 DJI 赞一个!

楼主(2014-04-01):
王哥(照片这位,今年73岁)最近自己动手把四轴换成六轴了。但是因为飞控买的早,自己又不会上网下软件,他的NAZA V1用的依然还是最早版本的固件。这两天我们帮他报固件升级为最新版本了,今天到飞场首飞。第一块电池,就出现令人震惊的一幕:六轴刚刚飞离地面也就十几米,突然空中传来“嘭”的一声,同时只见六轴剧烈的一抖。所有人都不知道接下来飞行器会摔成什么样,替王哥捏把汗。但是,也就是一、两秒的瞬间,飞行器自己迅速恢复了平衡,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大家呼喊着,让王哥别紧张,平平稳稳的把飞行器降了下来。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只电机带着桨从机架上脱落了,只有电调线还连着。这是我们才意识到,这是NAZA成功的实现了断桨保护。最令我们惊奇的是,一直以为只有NAZA V2才会有短桨保护功能,没想到最早买的NAZA V1升级V2固件后,也具备这一功能。这让我们好几个还在用NAZA V1的很是兴奋。当时由于太兴奋了,竟然都没有把那耷拉着脑袋的机架拍下来。现在想想,有点遗憾。

这张照片是老哥把飞行器修复了,继续爽飞时拍的。

网友A:
描述有点夸张!准确情形是开始自旋,不会平稳降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有点夸张!准确情形是开始自旋,不会平稳降落的。

完全没有自旋,非常平稳降落。现场多为模友见证!

网友:
这个……功能只和软件算法有关,所以V1当然可以用

网友:
還好升級了!

网友:
V1升级最新固件后便支持断桨保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有点夸张!准确情形是开始自旋,不会平稳降落的。

断桨保护功能,算法会自动判断动力是否需要自旋;楼主的飞机因为没有挂载负载,动力充足,所以没有自旋;

网友:
有点夸张

楼主:
丝毫不夸张,只是有些惊奇。以前只是知道NAZA有此功能,但从未经历。现在亲眼目睹,自然感到惊奇!

网友:
运气真好,刚升级就碰到这事

网友:
没遇见过,只能说楼主好运气

网友B:
运气好,我的V2两次都是直接摔下来了,第一次射桨后飞越6轴机架粉身碎骨,第二次是上周F550的一只马达突然停转,20米高直接摔下,断了两只机臂,一只电机报废,六个螺旋桨断了5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丝毫不夸张,只是有些惊奇。以前只是知道NAZA有此功能,但从未经历。现在亲眼目睹,自然感到惊奇!

可以平衡降落的我不感覺誇張, 而我感覺誇張的就是整個电機飛出來之事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运气好,我的V2两次都是直接摔下来了,第一次射桨后飞越6轴机架粉身碎骨,第二次是上周F550的一只马达突然 ...

你的电机功率太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机功率太低了

T-Motor MT4008 600KV 多旋翼盘式无刷电机,40A电调,事后检查是电机与电调间一插头松脱,错误是低级滴,损失是严重滴,关键是失桨保护没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平衡降落的我不感覺誇張, 而我感覺誇張的就是整個电機飛出來之事故

整个电机掉下来了,的确挺夸张的。原来是那位老哥的电机固定螺丝没有拧紧。出事之后,都打胶了,亡羊补牢!

网友:
引用 网友B:
T-Motor MT4008 600KV 多旋翼盘式无刷电机,40A电调,事后检查是电机与电调间一插头松脱,错误是低级滴 ...

你的起飞重量和轴距都和断浆保护你的电机一定要留有余量不要全负荷起飞

网友E:
这个我也经历多,的确没有自选,但是有一点,我直是直接降落没敢拉回来再降落、所以不知道能不能再拉回来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也经历多,的确没有自选,但是有一点,我直是直接降落没敢拉回来再降落、所以不知道能不能再拉回来降 ...

当时飞场有好几位模友,王哥遇到这事也有些紧张。大家看到飞行器已经恢复了平衡,而且很稳。就呼喊着让他别紧张,稳稳地操控,最终拉回来落在身边了!

网友F(2015-02-02):
这么看来 我的S800也经历过一次 情景是这样的,当时有一根钢丝没看清,有一支螺旋桨打到那根钢丝 当时我想坏了,要坠毁了 然后整个飞行器绕着钢丝转了一圈后有恢复了平稳,后来飞得也很稳,平稳地降落了 当时都快吓坏我了  另请教断桨保护功能是在固件支持的前提下,飞控检测到有桨断裂了,然后自动开启断桨保护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么看来 我的S800也经历过一次 情景是这样的,当时有一根钢丝没看清,有一支螺旋桨打到那根钢丝 当时我想坏 ...

断桨保护是通过检测电调的电流电压来判断是否断桨的,断桨之后,电机负载不一样,电调电压电流变化。飞控检测到这个变化之后判断是哪一轴动力失去,用其他几轴动力增加来弥补。
难点是如何仅仅根据电压电流变化准确的判断出异常状况。因为情况比较多,所以不能所有的断桨掉电机的情况都能保护。

网友:
V2本来就是V1换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断桨保护是通过检测电调的电流电压来判断是否断桨的,断桨之后,电机负载不一样,电调电压电流变化。飞控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