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节~ 于机

楼主(2014-04-01):
下班回来!于是乎乱飞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kzMTgwMTg0==.html

网友:
沙发。
换了头像?

网友:
什么时候才有阳台侠的调机技术

网友A:
大哥,你头像是啥东东?

网友B:
请教阳台兄,空中开关hold能缓起码?我上次练习熄火降落,突然发现预计降落地点地面不平,于是拨hold开关退出熄火状态,结果扫齿了。能有办法实现缓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头像是啥东东?

  这歪~  雅诗兰黛LOGO    以前拍的就换上了!

网友C:
阳台,公布一下你480改装方案, 什么皮带,多长尾管

网友:
哇,,,阳台哥再现,,,

网友:
阳台胸,真羡慕你的技术和好邻居

网友:
太棒了 祝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阳台兄,空中开关hold能缓起码?我上次练习熄火降落,突然发现预计降落地点地面不平,于是拨hold开关退 ...

  退出熄火后缓启动如何来得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阳台,公布一下你480改装方案, 什么皮带,多长尾管

  TAROT480 尾管切短了25毫米左右!配合小飞鸽的434T皮带用! 360桨! 比较协调!

网友:
还是一个字,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退出熄火后缓启动如何来得及? ~

我也搞不懂,意思就是有没有办法能够减轻这种动力突然恢复产生的冲击。还有就是如果普通曲线和3D曲线搭配不好,切3D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突然加速对齿轮的冲击。现在的电调都不带这种缓冲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TAROT480 尾管切短了25毫米左右!配合小飞鸽的434T皮带用! 360桨! 比较协调!

可以直接用450L的尾管吗?配合小飞鸽434T皮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搞不懂,意思就是有没有办法能够减轻这种动力突然恢复产生的冲击。还有就是如果普通曲线和3D曲线搭配 ...

如果是14SG的话,可以设置一个模式切换的延时时间,舵机和油门都可以缓速从一个模式切到另一模式,起到保护舵机和机械装置的作用。

网友:
期待阳台倒飞视频

网友D:
牛B,这机器调的没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