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电调可以用在船上吗

楼主(2014-04-01):
我比较了一下好盈电调的天行者、飞腾、海王系列60A的,除了瞬间最大电流不一样,其他参数几乎一样,船的加速快,要的瞬间电流大,海王应该最合适。比较了车用60A瞬间电流更大,用车用电调改船用是不是更合适呢?

楼主:
悲哀啊,这么多人看帖就没个回复的?好歹沙发板凳什么的

网友A:
可以用,我用过车用60a,带风扇的,电机3650,反正就是原来10车的全套移到船上,可以玩。也没烧。应该是船空间大,散热好吧。如果空间小,风冷散热不够就容易烧。
其实主要区别是一个是风冷,散热片比较大。一个是水冷,需要持续供水散热。所以导致船用的肯定不能用在车上,车用的只要通风好也可以在船上用。 还有就是车用的比较重,散热片偏大。如果怕烧,用大功率的车用用在小功率的船上没有问题。45cm的用45a以上,60cm用60a以上,90cm用90a以上。我说的不是杂牌虚标的啊。正规比方说好盈60a等于杂牌90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我用过车用60a,带风扇的,电机3650,反正就是原来10车的全套移到船上,可以玩。也没烧。应该是船 ...

我车上的好盈一郎60A体积好小,散热片也不大,感觉比同规格水冷电调要小不少,是不是芯片MOS管都要小一号?如果把一郎60改水冷,是不是比海王60效果好?

楼主:
多谢,攒点人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车上的好盈一郎60A体积好小,散热片也不大,感觉比同规格水冷电调要小不少,是不是芯片MOS管都要小一号 ...

海王吧还是~频繁的负载变化船用电调更踏实一些~目前无刷电调车船飞机设计理念已经都有各自的方向了~能有专用就用专用的~

网友B:
实在预算不足的话可以凑合一下。看情况做功课:
*) 改水冷
*) 硅胶/环氧灌封
*) 关闭刹车/倒车
*) LiPo低压保护选减功率,而不是停输出。
....
....
....
能用 跟 好用,是两码事;好用 跟 爽用,又是两码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车上的好盈一郎60A体积好小,散热片也不大,感觉比同规格水冷电调要小不少,是不是芯片MOS管都要小一号 ...

好盈一郎用的贴片mos管,好盈普及型的电调用的稍微大一点封装的mos管。你可以改造试一试,买一个水冷散热器,方块型的,去掉原来车用的散热器,把水冷散热块打散热硅胶贴在上面就行。电调电路板其它部分可以用704硅胶封满(防水)。 你如果懂电子,还可以看看你的一郎60a电调上面mos管的位置有没有空的,有的话可以买相同型号的补上,你这样60a可能就被你改成80a或者更高。厂家一般25a到60a是同一板设计,60a到120a也是同一板设计,只是装的mos管数量不一样。

这方面还有设计电子的知识,一般很普通的n型mos管,就算很差的一个在散热足够的情况下轻易达到50a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为什么电调上面有那么mos管。其实瓶颈就在散热上面,在mos管的热功率上面。在散热不足的情况下面,只有增加mos管来增加电流。两种电调设计理念不一样。一般使用就性能和功能来说,大牌子的够用了。
你要是把你60a好盈一郎用在船上,我个人看法是只要电路板封满硅胶做好防水。电调散热片和风扇能露在空气里面(不要密闭在船仓里面)。散热就没有问题。驱动3660级别的电机没有问题。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预算不足的话可以凑合一下。看情况做功课:
*) 改水冷
*) 硅胶/环氧灌封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一郎用的贴片mos管,好盈普及型的电调用的稍微大一点封装的mos管。你可以改造试一试,买一个水冷散热 ...

多谢,你这个够专业。我以前就想把车用电调的散热器改大,夏天玩风扇都不管用,因为不了解构造没敢动,这次正好改了,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
可以用吧,只要解决散热问题就行了

网友C:
我还试过把大F的电调和电机用在mono2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试过把大F的电调和电机用在mono2上

上个图看看电调怎么处理的啊,做水冷了吗?好盈的电调太小,水冷块找不到那么小的

网友D(2014-05-22):
40A的飞机电调,加个水冷块跑MINi O 还不错。2835外转 3860KV。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A的飞机电调,加个水冷块跑MINi O 还不错。2835外转 3860KV。

你好 我有个40a好赢 天行者电调 怎么改水冷
能不能给个方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