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加装24l01模块后,启用时遥控器有吱吱干扰声?

楼主(2014-04-01):
24l01已装上并成功对频,但你们的有没有发现启用此模块时遥控器有干扰声?晚上听还是比较明显的,不启用这一个高频头就没有~

不知其它模友有碰上的没

网友:
我的也是D7E改的是7105模块,注意有个问题。等听听看。

网友:
没在意有什么声音样。

网友A:
你试试把音量调到0再调回原来的数值,我短接完电阻也有杂音,这样调一下就没杂音了

网友:
什么叫"干扰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把音量调到0再调回原来的数值,我短接完电阻也有杂音,这样调一下就没杂音了

我把功率开到最大就有这个声音 ,按照你这样调了  但重新开机还是有电流声。

网友:
主要是控里原先的3.3V稳压块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
看来要换稳压器了

网友B:
我的也有这情况,原配模块短接电阻后功率调大就有嗡嗡声,调到10毫瓦以下就没了,切换7105模块没有声音。

网友(2014-06-30):
我搞了个7105就有这样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