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米smit拖轮

楼主(2014-04-02):
买了个套装 现在求动力组  是用775减速电机还是直接用775呢 还有用多大的桨 用775减速电机的话用几级减速

网友:
有1.2米长的话,当然最好用汽油机啦,动力足够,续航时间长,仿真度高,有气势

网友:
建议775加一级减速机即可,可以增大输出扭矩,传动比在1:2到1:3,电机可加水泵循环水冷。

网友(2014-05-19):
套装啥价?

网友:
鬼怪的不是只有94cm吗?怎么有1.2的?

网友A:
又一个掉进大坑的了给你个小意见`这船难度在五金上。动力你搞顶了就功成事半了。还有注意甲板防水。1.2米配好重40斤快到了`呵呵抱的累死你

网友:
建议用40mm直接以上的桨,775低速

楼主(2014-06-19):
引用 网友A:
又一个掉进大坑的了给你个小意见`这船难度在五金上。动力你搞顶了就功成事半了。还有注意甲板防水 ...

夹板防水怎么做呢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板防水怎么做呢大哥

上图看看你的板件哈`甲板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我也有个防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