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 Old Fogey改装

楼主(2014-04-02):
上回Baby Blender首飞上了树,这几天下雨在家开始装Old Fogey了,3通的飞机只有方向舵和水平舵,没有副翼,心里没底能不能飞回来undefined
改装一下,自己开副翼,应该好飞些

拆了个软盘壳子,剪了两个舵角

开副翼,加装舵机

跟修好的Baby Blender合个影,哥俩好

网友A:
这飞机有人改过副翼,感觉效果不大…飞机本身机翼外侧的上反角太大了,自稳定性相当好,靠方向舵转向已经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有人改过副翼,感觉效果不大…飞机本身机翼外侧的上反角太大了,自稳定性相当好,靠方向舵转向已经足 ...

看到有飞友在空中把上反角飞掉的,如果有副翼应该还有安全降下来的可能

网友:
我改过副翼,面积比楼主的稍微小一点,飞的时候发现完全没有效果。

建议楼主在试飞前先练练光靠方向舵和升降舵控制飞机,避免万一上天以后副翼没效果而乱了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