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七距离只有400米

楼主(2014-04-02):
今天出去飞四轴,高度200多,水平距离300,悬停了一会,正想继续往前的时候飞机突然自己调头返航了。直线距离也就400米不到的样子就失控了,周围很空旷,也没有高压线,这天七太让我失望了,前些天还添了个七通接收,亏了。想换个靠谱的控,最好价格还能实惠点,大家有推荐的吗?先谢啦!

网友A:
你是不是买的出口版的?
出口版的功率达到欧盟标准的100mw

而国内版本的往往都是超功率版的1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买的出口版的?
出口版的功率达到欧盟标准的100mw

看说明参数是100MW的,是不是出口版便宜点?

网友:
我的随便都不止700米

楼主:
有办法改装增加功率吗?(不加功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说明参数是100MW的,是不是出口版便宜点?

一样的

网友:
100mw也不该只有这么点远啊

网友:
接收机的天线怎么处理的?机上有没有其它设备挤在一起?

网友:
天气好歹也应该1000米。肯定有问题,楼主要查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我的天7 暂时最高高度1200米,最远21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