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老师们进!关于朗宇电机问题

楼主(2014-04-02):
请教各位老师和各位大虾们!

前几天遇到个问题、使用的朗宇2820-KV800的电机、配置的是13*8的螺旋桨、好赢铂金80A
载机用的是天行者X8飞翼、

一开始一切都很正常、没出现过任何问题、上的是4S-1W的电池、后来准备远航、多加了4S-5000的电池并联用

问题发生了、当时我看了一下最大电流在44A左右吧、结果导致电机烧毁了、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最后一次测试只是增加了载机的总体重量、其他无任何改变、

请教大家是否电机运行过程中、和载机的起飞重量也有关系?或者是我的螺旋桨螺距大了一点、导致长时间大电流下电机过载!(我在高原、飞行海拔在2800米左右)
请大家帮忙看看、

请各位多多指教!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顺便问一下大家 、我一直在使用朗宇的电机、没尝试过其他品牌的电机、是否能推荐几个品牌的电机、适合固定翼用的!看了很多电机、都没有标出电机最大拉力、估计是我用朗宇用多了。。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顺便再多问一点、关于电机最大负载电流应该如何知晓?比如朗宇的电机、最大负载电流应该看哪一项数据

网友:
应该就看电流那项

网友A:
负载太重,不烧才怪。
朗宇X2820-KV800厂家数据里13寸的桨最大螺距是6,你用的是8。
按照厂家数据电流最大是44.3A/4S/1306桨
螺旋桨规格   电压   负载电流   拉力   功率(W)   力效(G/W)
JXF13x6   14.8V   44.3A   3.0kg   655.64      4.57

你用1308桨再加重负载,显然是电机吃不消了。还配了80A的电调,如果是60A的电调,估计电调会启动热保护,不至于烧电机。
X2820/KV800已经不错了,换轻载桨就行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太重,不烧才怪。
朗宇X2820-KV800厂家数据里13寸的桨最大螺距是6,你用的是8。
按照厂家数据电流最 ...

专业!

网友:
不知道你是在什么时候烧的电机?如果是在连续测试做大功率的时候烧的那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是在飞行中烧的那就有点不理解了。从你的配置中估计是飞长时间的航拍,那实际在飞的时候电流应该很小的,怎么会烧呢?应该还是电机有点微故障加上长时间飞行造成的故障爆发烧的。呵呵。估计的,勿喷。

网友:
正常,现在模界整个的风气是设备不过载用就不舒服。过载50%小意思,过载100%才好意思拿出来标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太重,不烧才怪。
朗宇X2820-KV800厂家数据里13寸的桨最大螺距是6,你用的是8。
按照厂家数据电流最 ...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 如果我用 2820、920KV的 配置12X8的桨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 如果我用 2820、920KV的 配置12X8的桨可以吗

楼主追求速度吗?何不用1206的桨
我前面可能没说清楚,你这个电机并非是瞬间过流烧毁的,是因为始终工作在极限状态下,电机过热才烧毁的。所以建议不要让电机连续工作在极限负荷下。
具体的参数楼主可以查询所使用电机的厂家参数,请尽量别选用最大标示参数的配置,可根据参数微降一些。需要说明的是厂家公布的参数通常是理想的极限值,通常达不到的,留点余量是必须地。

网友:
补充:因为不知道你的X8实际情况和起飞重量,所以只能给些建议。
如果换KV920的话,电流会增大,也意味着续航时间的减少。
如果不追求速度的话,我建议依然KV800,换1304或1206、1208,不妨多准备几种规格的桨,由弱到强,测试着安装试飞,最后根据实际飞、控情况和滞空时间来确定合适的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追求速度吗?何不用1206的桨
我前面可能没说清楚,你这个电机并非是瞬间过流烧毁的,是因为始终工 ...

如果是在飞行的时候怎么可能连续过载呀?载机一般0.4-0.5的推力比就可以飞的很好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过载!有不是运动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在飞行的时候怎么可能连续过载呀?载机一般0.4-0.5的推力比就可以飞的很好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 ...

说的也是啊,问题要看楼主是如何操作的啦?有抑或是电机本身就有问题呢?
朗宇2820-KV800厂家标示用1306桨的工作电流就是44.3A,而楼主描述电流也是44A,厂家本身就虚标指标,楼主又超标用1308桨,电机连续在44A下工作,必然会过热,连续过热烧也难免。
且现在的事实的确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也是啊,问题要看楼主是如何操作的啦?有抑或是电机本身就有问题呢?
朗宇2820-KV800厂家标示用13 ...

恩  您说的很对、我也做过几方面的测试、、我一开始是觉得我再高海拔飞行、螺旋桨的阻力要小一些、、一直飞行都很正常、就前两天这次持续大电流出了这事、也给自己好好上了一课、我的飞行重量大概在3.8公斤左右、我采用大螺距是为了让飞机尽量速度快一点点、因为考虑到飞机失速点很高、所以采用了比较大一点点的螺距、这样的方法我再其他载机上做过试验 并且比较明显、、谢谢您的指教、、我也打算继续采用800KV、换成1280的桨!!谢谢您的指教!!

最后向您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也是啊,问题要看楼主是如何操作的啦?有抑或是电机本身就有问题呢?
朗宇2820-KV800厂家标示用13 ...

能否给一个QQ方便以后向您请教!!

网友:
其实这个电机用4s应该用12x6的...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