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v2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4-04-02):
我的是小金刚四轴 2814 770kv电机 1047浆 3s2200的电池 起飞重量1700克 ,起飞10秒左右,突然向上窜 然后电压瞬间从11.9降到10.6飞控闪红红灯 飞行器落地。落地后电压恢复到11.7-11.8左右 充电只能冲进200ma左右。这套动力原来飞兔子没问题 ,想请教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确认是电池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是电池原因?

电池应该没问题 原来飞过2100克的四轴 好用

网友:
针对你的问题,以我玩S4V2的经验,就要做好以下三点工作:
1、重新刷最新固件(现在应该是2014033);
2、将飞控报警电压设置到单片3.6或3.55报警;
3、如果前两项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要对飞控进行减振外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应该没问题 原来飞过2100克的四轴 好用

电池买来多久?使用过多少次充放电?电池内阻是多少?

楼主:
谢谢各位 昨天换了个5200的4s 可以飞行10分钟左右了 有可能那电池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