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舵机嗡嗡响!

楼主(2014-04-02):
飞机副翼在满舵的时候舵机发出嗡嗡的响声,拔掉舵机连杆后正常。副翼两个舵机用Y线连接的,是不是供电的问题。我的飞机是悍马 EPP 用的是银燕9G舵机。

网友A:
舵面活动范围过小,造成憋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面活动范围过小,造成憋舵

谢谢,请问对舵机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B:
舵面受力了.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面受力了.卡住了.

谢谢,对舵机形象大吗?会损坏舵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对舵机形象大吗?会损坏舵机吗?

影响很大,容易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很大,容易炸机

请问,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应该如何解决呢?

你拍个视频上来看看
或者让本地模友看看..就这么文字描述,不好解决问题的

网友C:
舵面活动范围不够,造成满舵的时候舵机吃力,就是说你打满舵,舵机拉不到位,还在使劲拉呢!

网友D(2014-09-29):
引用 网友C:
舵面活动范围不够,造成满舵的时候舵机吃力,就是说你打满舵,舵机拉不到位,还在使劲拉呢!

我的是回中之后响,送一下连杆就不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应该如何解决呢?

如果确定是这个问题,那还不简单,控上面设置舵量,遥控器不是太低端的话

或者舵机摇臂上的拉杆孔,换最低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回中之后响,送一下连杆就不响了。

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