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电调防水,有福利

楼主(2014-04-02):
能不能直接用胶把两边封死呢?我是做一个农药机。所以需要做电调防水。特来船模专区请教各位大大。希望大家教一下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A:
无刷电调吧?用704 两边封死。

网友B:
做防水同时要想下散热吧!不是船用的找下可乐瓶装起来,应可以吧!

网友:
福利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调吧?用704 两边封死。

是的,我想的就是直接把蒙皮的两边用704封死。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防水同时要想下散热吧!不是船用的找下可乐瓶装起来,应可以吧!

还有人跟我说用避孕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想的就是直接把蒙皮的两边用704封死。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散热。

影响不大。但如果跑竞速艇,最好用带水冷的电调。

网友C:
用704 两边封死。

网友:
用丙酮硅胶,既能防水,又能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不大。但如果跑竞速艇,最好用带水冷的电调。

我是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704 两边封死。

好的,谢谢指导。直接把蒙皮两边封死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导。直接把蒙皮两边封死对吧?

恩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704 两边封死。

你好兄弟,我是铂金60A电调。我用热缩管把这个包起来然后打胶会不会有问题